短电缆是否比长电缆载流量大

楼主(2006-11-01):
长度为30公分的95平方铜芯电缆做为空开到接触器的连线,可否带起额定电流为340A的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A:
和长短没有关系,和截面积及材料性能有关系

网友B:
除非短到连接紧固件可以散热的程度。

网友C:
你这是升了两倍了吧,升一档还差不多,

楼主:
电机只是启动电流大,负载惯性比较大,运行起来不会达到额定电流的,启动后是大车拉小车估计电流有200多,应该可行吧,不过还是不敢

网友D:
95平方有点悬,我看选120比较妥当些。

网友E:
30公分的线又省不了多少钱,用电缆头压一下就OK了,何不用大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