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截面积是怎么算的?

楼主(2006-11-01):
打个比方一根电缆,里头有7小根,它的截面积是不是算一小根的面积再乘以七?
哪位大哥有关于电缆方面的知识能不能传一个给我,邮箱changhuiming8120@163.com

楼主:
帮帮忙啊...

急用..

网友A:
跟这个差不多.

楼主:
我公司最近买来一卷电缆,YJV-3*25+1*16
但货到后我算了一下好像不对
一根25平方的里面有七股铜芯,我算了一股铜芯的面积,再乘以七,结果只有21平方,而16平方的用这种方法也只有12平方,不知道这样算法对不对,请各位指点

网友B:
单根芯线半径的平方*3.14*芯线根数=电缆截面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规范?
如果我的算法是对的,我们要和电缆厂家协商,如果能够拿出这方面的规范的话...

楼主:
大哥们请帮帮忙啊

网友C:
 to:cxiaotian
  你好!你说的7芯那是电线,如2.5平方的线是7根芯,6平方的是19根芯,算法没错就是单根平方数*芯数;电缆一般不去管一条里面有几芯,而是标;4*2.5就是讲一条电缆有4根线,每根2.5平方,另外就要标用RVV还是RVVB的型号!电缆电线种类非常多,要了解清楚还真是不容易的!我所知也很有限,希望能抛砖引玉看那个大侠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D:
我也正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望高手赐教

楼主:
可能张羽兄弟还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在前面已经提过是YJV3*25+1*16的电缆.里面是有3根25和1根16的,但每一根里面又有7股铜芯绞合在一起,每一股铜芯的截面积是3平方左右,这样算来25平方的线只有21平方,我这种算法对不对.如果不对,那么算每根电缆截面积的话正确的算法是怎么样?

网友C:
YJV-3*25+1*16型号电缆我没用过,我们常用的电缆每根里面的芯数很多属于软电缆,你用的这种型号可能比较硬的那种属于电力系统常用的那种!我个人认为你的算法是对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算的!

网友E:
你买的肯定是厂标的!所以会差不少!但价格也会比国标的便宜很多呀!

网友F:
俺也不懂

网友G:
国产的电缆都是这样的,短斤缺两呀,同样规格的电缆,进口的比国产的粗多了.铜材质量还要好.

网友H: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H:
同样6平方的线,有380元。有420,有600

楼主:
我现在需要确定的是我的算法对不对
至于其它问题不是我管的范围.

网友I:
你的算法是对的。单根的截面积乘以总根数。

网友J:
算法是对,差距是有的.国产电缆一般相差10%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K:
建议你测量一下整根线(7芯)的直径,算以下截面积。单根算不对。电线的载流量以整个截面有关系。

网友L:
首先,电线分厂标和国标,厂标线一般只有7折,也就是说10平方的线实际上只有7平方,而国标线有97折、95折和92折,所以实际计算出的平方和线上标的会不一致,而且,测量时千分尺压重点和松点测量出的结果也会有误差!

网友M:
现在偷工减料的多啊!

网友K:
支持楼上的 说法

网友N:
我测量过。单根截面积乘以根数=有效截面积。这是正规线缆。我管线缆的入库验收,不好的线缆我可以拒收。

网友O:
应该是这样算

网友P:
同意:首先,电线分厂标和国标。厂标的100米也就80-90米

网友Q:
关于电缆的面积是有规定的。你说的计算方法是对的。一定截面积的电缆(电线),其铜线的股数,线径是有规定的,可以查书,如果不符,有偷工减料的嫌疑!!

网友R(2007-11-18):
是截面积吗?

网友S:
电气工程师手册上面有关于电缆截面积电流算法,希望你查下并牢记

网友T:
电线的截面积应是单根截面积乘根数,如不对可能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U:
市场鱼龙混杂,线分国标与非标,国标有的都缺斤少量,何况非标.

网友V:
非标的啦

网友W:
学习了,正在了解中.

网友X:
算法应该是对的,不防找一些别的线来测测,缺斤少两是正常的.

网友Y:
 直接测量导线的截面积不好办,我想出了这样的土办法:先取一段导线,量其长度,去皮,用电子称或天平称出裸导线的重量,重量除以长度再除以材料的密度,结果就是截面积。
多次测量后我发现,大部分导线实际截面积占标称面积的70--85%,坑人!不坑人的导线很少。
谁有更好的办法?说出来大家听听。

网友Z:
基本上就是这样。不过多根的,说的都是单根面积

网友AA:
25只有21平方,而16平方的用这种方法也只有12平方,国产电缆是这样。

网友AB:
现在就这样了,对付用吧,哈哈

网友:
截面积,那是要精确来量才知道的,你试一下,买一捆线回来,粗量一下,是一百米吗?
连长度都会少上几米的,截面积不会少,谁信啊!
兄弟,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早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AC:
我想可以去买一根单芯的2.5平方的硬线.测一下截面积.
一要厂标的一根国标的就知你算法对不对了.
软线有间隙比较难测准确.
这样的算法我想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D:
对,多芯线用单根面积相乘就好了.

网友AE:
看来你买的不是国标电线了,是工书上有各种电线的直径对查表.

网友AF:
我想问下 电缆的平方怎样算,我问的意思是每一小股 又是怎样算的,圆的面积怎样算呢。

网友AG:
也许书上有你的答案吧~!

网友AH:
现在的短斤少两的多,搞到我现在选型的时候都要提高一档选。你们觉得这样选型对吗?

网友AI:
可以查一下国标或到技术监督局咨询、检验,如果你要打官司的话。不然的话你就得亲自采购,看看这里边到底有多少猫腻。我现在用电缆都是降一个规格用,不仅面积达不到,材质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AJ(2009-06-18):
肯定不是这样算的,我拿到的电缆型号是7/0.37,你们算算截面积是多少,厂家给出的是0.75,大家算算,肯定不对。

网友AK: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事了.......

网友AL:
这种事情遇到的多了,实在是无奈啊。

网友AM:
要是一样大的话,理论上是对的,但现在的电缆,多半不太合国标,差不多就行了,实际中稍稍大点就OK了

网友AN:
现在都这样亏平方  短米数  还是多花点钱买名牌  还好点

网友AO:
引用 网友C:
YJV-3*25+1*16型号电缆我没用过,我们常用的电缆每根里面的芯数很多属于软电缆,你用的这种型号可能比较硬的那种属于电力系统常用的那种!我个人认为你的算法是对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算的!

这种电缆是动力电缆吧。3*25是三根25方应该是接三相,1*16是一根16方的,看颜色可能是地线也可能是N线的

网友AP(2009-09-24):
呵呵,要想买真正的国标线,找我啊!!!哈哈!质量绝对一流,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叫金胜电线,100%的一百米!!缺一米陪十米!!!电话是:13669079031

网友AQ(2009-10-31):
电缆的面积怎么算 比如YJV3*120+2*70怎么算

网友AR:
现在国产电力缆线大部分存在标称值偏的的情况!!!在理论上你可以要他出具3C认证合格证 如果符合技术规范才能拿的 每批次的电缆的都要要  要看清楚 是不是你订购的批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