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启动,进线电压升高,数显表和指示灯因此而烧坏如何解决,

楼主(2006-11-01):
请教各位,很多现场,变频器一开,指示灯感应带电,并且很容易烧坏,可能是谐波的电源的干扰,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估计是接地不好造成的。

网友B:
控制回路加个隔离变压器,没几个钱

网友C:
同意龙居士的看法,是接地不好造成的。可以在指示灯的两端并个0。047u的电容试试。

网友D:
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E:
给灯上加个电容就OK了,103或104,电压在1000V就行。这样怎么也坏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