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伦次变频维修

楼主(2006-11-01):
请问一下晶闸管BU2508A与BU2508AF可替代麽?我修了一台伦次EVF8212-E,故障为无显示,经查开管关BU2508A以坏,50V/100UF和63V/47UF电容也坏掉,换后故障依旧。开管关我用的BU2508AF代替,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那个陶瓷片上的器件正常不

网友B:
变压器初级是不是断了
电源部分的厚模电路与BU2508A往往同时损坏

网友C:
6011CH 厚膜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