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总线网络连接 无纸记录仪(型号:73VR3100)

楼主(2006-11-01):
爱模系统为了替换有纸记录仪,相继推出了现场安装型无纸记录仪主体(型号:73ET,74ET,75ET)注1),输入卡可选择型无纸记录仪(型号:73VR3000)注2)和输入输出卡一体型无纸记录仪(型号:73VR2102,2104,2106)注3)。

这次又新增加了输入输出卡选择型TFT液晶屏无纸记录仪(型号:73VR3100),下面将介绍其主要功能。主要规格请参照表1。

表1 73VR3100的主要规格

显示部分的规格 显示器 5.5英寸TFT液晶
显示色 256种
分辨率 320×240点
点间距 0.12×0.35mm
背光源 冷阴极管
接口部分 Ethernet 符合IEEE802以及IEEE802.3规格
10BASE-T/100BASE-TX(自动切换)
IP地址 192.168.0.1(出厂设定值)
CF卡插槽 1处(适合TypeI)
工作电压 3.3V
输入输出部分 R3系列的I/O卡最多可安装4块(参照表2,4)
输入输出通道 最多64通道
演算通道 最多64通道
采集周期 20毫秒,100毫秒,0.5秒,1秒,2秒,5秒,10秒,1分,10分
防护等级 符合IP65(正面)
外形尺寸 144(W)×144(H) ×245.1(D) mm
重量 约2.3公斤(输入输出卡除外)

1,形状
 73VR3100为了经济有效地根据不同目的选择输入信号,背部备有4个I/O卡槽,I/O卡从远程I/O R3系列中选择(对应的I/O卡如表2所示)。另外通过安装R3的各种通信卡,可以和其他公司的PLC连接(通信卡最多安装1块,当使用通信卡时,I/O卡最多只能安装3块。)。具体连接在第5项中说明。
尽管前端中央采用了5.5型TFT液晶屏,盘装开口尺寸仍然保持144毫米正方形,很容易替换小型有纸型记录仪。

表2 输入输出卡(最多4块)

输入种类 型号 备注 采样速度
20ms 100ms 0.5s
直流电流输入 R3-SS4 4点(隔离)直流电流输入 ○ ○ ○
R3-SS8 8点(隔离)直流电流输入 × ○ ○
R3-SS8N 8点(非隔离)直流电流输入 × ○ ○
R3-SS16N 16点(非隔离)直流电流输入 × ○ ○
直流电压输入 R3-SV4 4点(隔离)直流电压输入 ○ ○ ○
R3-SV4A 4点(隔离)mV级 直流电压输入 ○ ○ ○
R3-SV4B 4点(隔离)高电压 直流电压输入 ○ ○ ○
R3-SV8 8点(隔离)直流电压输入 × ○ ○
R3-SV8A 8点(隔离)mV级 直流电压输入 × ○ ○
R3-SV8B 8点(隔离)高电压 直流电压输入 × ○ ○
R3-SV8N 8点(非隔离)直流电压输入 ○ ○ ○
R3-SV16N 16点(非隔离)直流电压输入 × ○ ○
热电偶输入 R3-TS4 4点(隔离)热电偶输入 × × ○
R3-TS8 8点(隔离)热电偶输入 × × ○
热电阻输入 R3-RS4 4点(隔离)热电阻输入 × × ○
R3-RS8 8点(隔离)热电阻输入  × × ○
配电器 R3-DS4 4点(隔离)2线制变送器带电源的配电器 ○ ○ ○
R3-DS8N 8点(非隔离)2线制变送器的配电器 × ○ ○
交流电流输入 R3-CT4 4点(隔离)交流电流输入 × × ○
R3-CT4A 4点(隔离)钳式互感器CLSA交流电流输入  × × ○
R3-CT4B 4点(隔离)钳式互感器CLSB交流电流输入
 × × ○
R3-CT8A 8点(隔离)钳式互感器CLSA交流电流输入 × × ○
R3-CT8B 8点(隔离)钳式互感器CLSB交流电流输入  × × ○
交流电压输入 R3-PT4 4点(隔离)交流电压输入 × × ○
脉冲输入 R3-PA2 2点 速度/位置脉冲输入 × × ○
R3-PA4 4点(隔离)高速脉冲输入 × × ○
R3-PA4A 4点(隔离)高速脉冲累积输入 × × ○
R3-PA16 16点(隔离)累积脉冲输入 × × ○
接点输入 R3-DA16 Di16点(输入电源内带)接点输入卡 ○ ○ ○
接点输出 R3-DC16 Do16点(继电器)接点输出卡 × × ○

各种输入输出卡的具体规格请参考规格书。○ 对应 ×未对应

2,高速采样和数据保存

 73VR3100有20毫秒、100毫秒的高速采样模式和500毫秒的通常采样模式。采样好的数据按照设定的记录周期保存到CF卡。一边记录一边可以更换CF卡的在线插拔功能也具备。

3,演算功能

 对采集的数据可以进行实时的演算处理。演算种类有四则运算、逻辑运算、函数、乘法、滤波、峰值保持等等。演算种类一览表参照表3。

4,通过MSR128-V5实时监视功能

 通过Ethernet连接,利用PC记录仪软件(MSR128-V5)可以在电脑上实现实时监视(图2)。通过MSR128-V5的操作,将73VR3100采集的数据转换成MSR128-V5可以读取的文件格式,还可以利用MSR128-V5的履历数据显示和印刷的功能。

表3 演算种类一览
分类 演算的种类
四则运算 加减运算,乘法,除法
逻辑运算 逻辑乘,逻辑和,否定,
“异-或”逻辑
函数 开平方,类乘
累积 模拟累积,脉冲累积差分
滤波 线性滞后,移动平均
峰值保持 峰值保持(最大)
峰值保持(最小)
 表4 使用通信卡一览

型号 备考
R3-NC1-N CC-Link(对应模拟信号16点)
R3-NC2-N CC-Link(对应模拟信号32点)
R3-NC3-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