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上路-请教补偿电容器选择!
海浪、沙滩、阳光

楼主(2006-11-01):
我在设计控制柜时,经常有用户要加补偿电容,例如:有三台控制柜,一台75KW一控二的,一台55KW一控二的,一台30KW一控三的1、如果增加一电容补偿控制柜,请教各位高手,这台补偿电容控制柜的电容我应怎么选者?2、如果每台控制柜里面增加补偿电容器又该怎样选择?请教各位高手赐教我这个低级问题!

海浪、沙滩、阳光

网友A:
看看电机的功率因数是多少啦!如需补偿也要看看是用在什么地方,我国电力部门对不同的电力用户有不同的功率因数要求,一般是:0.88~0.92左右。
电机功率因数确定,补偿要求确定,电机功率确定,当然就一切OK啦。

海浪、沙滩、阳光

网友:
谢谢指教,还请麻烦您举例给出具体的算法,一直没有这方面的应用,上学学习的电工基础差不多光光拉!

网友B:
[总工率X(1-功率因数)-补偿功率]/总工率>=0.05,我自己算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