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1-01):
现在我使用的是MT506T型号的人机界面,它与EC20型PLC无法通讯,不能显示PLC内部数据,人机界面的编写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高手 连接显示器? 什么显示器? 7---2  8--3  5--5

网友B:
你连接的是什么显示器呢,还是什么PLC,欢迎相互交流经验

网友A:
232或485通讯都可以。 自己做条线 就可以了。不难呀

QQ 365871920  380311035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C:
大侠,说清楚点了,这样,我都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哦。怎么扯到显示器了啊,MT500和PLC想楼上说的用通讯线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