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涡轮流量计的脉冲信号能并联接入2个显示仪表吗?

楼主(2006-11-01):
如题,显示仪表参数相同

网友A:
最好不要这么用。容易把流量计的输出卡烧掉。负载太大,其驱动能力不够,势必造成过电流,而损坏其输出三极管。
可选用显示表带预置比例输出的。如我们有美国红狮的计数器,采集脉冲信号累加计数,还可以输出一个脉冲信号,带比例因子设定等。
QQ:329360862/13370269729/redlion126@126.com

网友B:
带一个信号分配器就可以了
0755-26718900 刘辉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

网友C:
可以用2路三极管放大电路,一入2出.

楼主:
我直接并进去,可以用。但不知道是不是有危险。楼上说的是怎么样的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