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58 故障

楼主(2006-11-01):
我们有一台发酵罐过去一直正常使用,在最近一次发酵过程中出现搅拌转速不稳定,时转时停,施奈德变频器ALTIVAR 58关闭前出现故障显示"PHF",按照提示在FAULT菜单中将"In Phase Loss"(In相丢失)(代码IPL)故障配制为"No"后,就显示"USF "。请问怎么办?

网友A:
可能是插接线接触不好

网友B:
变频器进线电源断电后就是要显示phf的,这不是故障,不需要担心,更不用屏蔽ipl

网友C:
检查一下负载,有时负载不稳也会出现这一故障.
也有可能是三相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

楼主:
该变频器为2.2kw/380V带动一个1.5kw/380V电机,目前改用出厂设置,表现是正常运行中,突然有转速下降停顿现象,又自动恢复,无故障报警,在低速运转时停顿现象很明显,而且电机发出声音比以前大很多,感觉嘈杂,象粘住轴了一般。显示菜单最后故障栏是没有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大家帮忙!

网友D(2006-12-06):
将故障复位改为全局复位。

楼主:
按照说明书改为故障总复位了,转速还是不匀速。估计真的象 “还不够专业”说的断电后就是要显示phf的不是故障。估计转速不稳定,响声大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不学过机电真搞不懂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