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这时什么连接?

楼主(2006-11-01):
       DCS系统。一个像是HUB(接线是DB9进HUB,然后前面是8个RJ45出。)与HUB连接的是ATI(ALLIED TELESIS)AT-100。
整个线路是:DCS----(ATI)----(HUB)----PC
    (HUB)到(ATI)中间是一条DB15转DB9。
我想知道几个设备是什么?有什么作用?之间怎么通讯?谢谢!!!!

网友A:
"HUB"应该是个以太网口的服务器
“ATI”以太网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