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
变频器在煤矿矸石山绞车上应用中老式液压站存在的问题

楼主(2006-11-01):
近几年变频器在煤矿的使用是越来越广泛,包括排矸石系统,用变频驱动取代油压驱动与切电阻调速方式。但是在电气性能改善的同时,绞车机械部分还是使用老的装置。不可避免出现不匹配的现象。最主要的问题出现在制动闸控制方面,由于老式制动液压站是根据二次制动的要求来设计,对电磁阀有比较繁琐的过程控制;还有一个用电流控制的可调阀来控制制动力矩,同时送闸反应速度相对较慢。而对变频器来说,二次制动的概念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制动可以通过制动电阻实现。对电磁阀控制更是简单只需要通断两个电磁阀;而且希望松闸时间越短越好。所以液压站在设计上有些部件已经是多余了,包括可调阀和为二次制度设计而多出来的电磁阀。

网友A:
确实存在这个情况,我在的矿山也是如此。改造老装置,就需要增加新的设备。

网友B: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C(2006-12-17):
谁说用变频器的提升机就不需要二级制动了?

楼主:
to:工控追求:
请多指教;想听听您对二级制动的理解。

网友C:
二级制动是矿山提升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安全指标。我们知道在提升过程中,一般分为以下几个过程: 1 预紧绳阶段 2 初加速阶段 3 主加速阶段 4 等速运行阶段 5 减速阶段 6 停车阶段(在一些简易提升系统中可能不包含1阶段)。提升机在运行时,(特别是等速阶段)如果发生安全制动,如果把所有的制动力全部加在制动盘上,使提升机瞬间停止,那么强大的运行势能将全部加到提升钢丝绳、井架、天轮及提升机上,这将对提升系统带来极大地危害,特别是对钢丝绳的危害。如果在提升机发生安全制动时,将制动力矩的一半首先加到制动盘上,这时的提升机不会立即停止下来,经过一定的时间另一半的制动力矩再加到制动盘上,使提升机完全停止下来减少了势能对提升机的有害冲击。两个制动力矩加到制动盘上的间隔时间就是二级制动时间。当然,这样做还会带来一个安全隐患,那就是提升机在到达接近停车位置时,如果发生二级制动,将会发生过卷事故。所以,安全规程规定,在到达减速点位置后,控制系统必须解除二级制动功能。
变频器的电阻制动,在提升系统中,只可以做辅助制动它是替代不了提升系统中的二级制动功能的。个人的理解有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D:
任何矿用提升系统中必须有二级安全制动功能!就像飞机上必配降落伞、轮船上必配救生衣一样!!!

网友E:
我也觉得二级制动功能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有必要保留的。

网友F:
二级制动是有必要的,电液调压装置是可以取消的。

网友C:
to 黄贵波:你说电液调压装置可以去掉?那么您去掉以后,使用什么来控制制动油压的大小呢?请赐教!

楼主:
to:工控追求 :看来你的观点,感触不少。但是好像在这个过程只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也就是说,如果在高速运行过程中,变频器突然发生故障。其他情况好像都没必要使用二级制动。

楼主:
to:工控追求:我现在调的几套绞车都没有使用电液调压装置,只是控制它的通断电,制动压力是事先设定好的,是能够使报闸打开的最小压力。而报闸在什么时候打开由变频器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