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日光灯起辉器的作用?

楼主(2006-11-01):
请问日光灯起辉器的作用?

网友A:
与电感镇流器配合产生高压使灯管起辉导通,日光灯正常起辉后,起辉器不起作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建议去看看电工初级读本吧呵呵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D:
很简单的问题吗!仔细分析它的工作原理!就不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E:
日光灯的整体电路如图5-16所示。其工作原理是:当开关接通的时候,电源电压立即通过镇流器和灯管灯丝加到启辉器的两极。220伏的电压立即使启辉器的惰性气体电离,产生辉光放电。辉光放电的热量使双金属片受热膨胀,两极接触。电流通过镇流器、启辉器触极和两端灯丝构成通路。灯丝很快被电流加热,发射出大量电子。这时,由于启辉器两极闭合,两极间电压为零,辉光放电消失,管内温度降低;双金属片自动复位,两极断开。在两极断开的瞬间,电路电流突然切断,镇流器产生很大的自感电动势,与电源电压叠加后作用于管两端。灯丝受热时发射出来的大量电子,在灯管两端高电压作用下,以极大的速度由低电势端向高电势端运动。在加速运动的过程中,碰撞管内氩气分子,使之迅速电离。氩气电离生热,热量使水银产生蒸气,随之水银蒸气也被电离,并发出强烈的紫外线。在紫外线的激发下,管壁内的荧光粉发出近乎白色的可见光。
日光灯正常发光后。由于交流电不断通过镇流器的线圈,线圈中产生自感电动势,自感电动势阻碍线圈中的电流变化,这时镇流器起降压限流的作用,使电流稳定在灯管的额定电流范围内,灯管两端电压也稳定在额定工作电压范围内。由于这个电压低于启辉器的电离电压,所以并联在两端的启辉器也就不再起作用了。

网友F:
楼上说的很详细呀。

网友G:
呵起辉器是简单,但不小小心也会被套进去的.有次我去修吸顶式日光灯,里面有三支20W日光灯,一支用20W镇流器和起辉器工作,这好理解.另两支却是串联起来通过一四十瓦的镇流器接220V.两只起辉器并在这两支灯管上.突然不会亮了,查了半天也换了灯管起辉器就是不亮.后来我才发现这两支灯管的起辉器起辉电压是110V!换上110V起辉器后就正常工作了.所以感觉做电马虎一点都不行,一点疏忽差点再日光灯这一低级活上摔跟头.

网友H:
日光灯是简单,可有时候修起来还真麻烦

网友I:
简单的东西维修时往往多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