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 插到电脑上下载PLC程序

楼主(2006-11-01):
我是用的一块CP5611 插到电脑上下载cpu315-2dp PLC程序,但编译下载时总是不能下载程序,提示如下问题:

ate: 20.06.06  time: 13:48:49
Download:
wuTest\SIMATIC 300 Station\Hardware
-> Error occurred downloading the object

The block/op. sys. update is too large.
Cannot load SDB 4.
The system data cannot be loaded to module CPU315-2DP(1) - (R0/S2) of station SIMATIC 300 Station.
Look under details or try to determine the cause for the problem using the diagnostic buffer of the module.

Date: 20.06.06  time: 13:48:52
Download:
wuTest\SIMATIC 300 Station\CPU315-2DP(1)\S7 Program(1)\Blocks
-> Error occurred downloading the object

Error: The block/op. sys. update is too large.

Error: The action was aborted.

Date: 20.06.06  time: 13:48:54
Download:
wuTest\SIMATIC 300 Station\CPU315-2DP(1)\Connections
-> Error occurred downloading the object

The block/op. sys. update is too large.
Cannot load SDB 4.
The system data cannot be loaded to module CPU315-2DP(1) - (R0/S2) of station SIMATIC 300 Station.
Look under details or try to determine the cause for the problem using the diagnostic buffer of the module.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产生的?谢谢!

e-mail: wangmingwu666@163.com
tel:    13633819656

网友A:
检查硬件组态是否正确,然后重新编译硬件组态。

网友B:
看一下诊断呀,用适配器能下载马?

网友C:
可能是硬件组态有问题.

网友D(2011-09-11):
可能你的连接线有问题,换成MPI线应该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