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定时全开的调节球阀

楼主(2006-11-01):
由于被测介质容易堵塞阀门,所以希望每隔一定时间让阀门全开,开完后要回到原始状态,请问各位有没有能实现这种功能的调节球阀.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但必须有费用才行,因为要增加东西,

网友B:
很简单
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C:
用电动阀

网友D:
‘隔一定时间’需要说明是多长时间才好选控制元件。

网友E(2006-12-26):
首先球阀用作调节阀效果是不太好的,球阀是用球面与阀座面开度大小来实现调节流量作用的,一般球阀没有阀笼,球芯的开孔也较大,堵塞的状况比较少。
如果要实现定时全开一次,在控制系统内部做个定时控制程序就可以实现,给定位器或执行器输入一个全开信号就可以实现阀门全开。

网友F:
在阀前加过滤器!!!!用的多大的阀门?V型球阀可以用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