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寻找森兰变频器整流模块炸裂的原因

楼主(2006-11-01):
一台55KW森兰变频器是配在锅炉风机上的停了两天今天运行了半个小时左右空气开关动作查输入端整流模块两块损坏周边保护元件完好其它也无损坏.变频器安装在操作室室内温度湿度及清洁尚可查不出原因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是不是输入电压波动大了,浪涌电压过高啊
还有就是有的变频器炸机原因是很难判别的

网友B:
对于变频器来说,这个问题是比较正常的,老外的产品经常会有这个问题呀

网友C:
变频器停下来,你们也没有做过哪方面的维护?像你这种情况,是一种严重过流现象,检查电源三相平衡不,整流模块有没有质量问题,驱动板正不正常,中间直流回路有没有短路可能,电容器组有没漏露,做过全面检查,找出真正问题来,方可送电试机,否则问题有可能会再重复。。。。

网友D:
我也有过这种经历,这还是直流电源母线间绝缘不好,应为停机吸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