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和组态王通讯

楼主(2006-11-01):
请教各位高人,S7-200和组态王通讯,在PLC里面怎么设置?

网友A:
你只要从组态王里面选择串口的通讯方式,然后用组态王直接读写200的积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也可以利用MODBUS协议进行通讯

楼主:
先谢谢两位。
我在组态王里选的是自由口通讯,地址、波特率、校验位都是按上面说的设的。然后用组态王直接读200里的V地址。但是通讯不上。
请指教。

网友B:
组态王里设置对应的地址比较麻烦,不容易对应,不妨先检查一下组态王中的变量的地址

网友C:
在组态王里选的是PPI通讯试一下

注意:地址、波特率、校验位两者设置要一致.地址不要用0

楼主:
谢谢浪花朵朵。
用过PPI通讯了。速度非常的慢,再就是用PPI不经济。用自由口通讯,和组态王、触摸屏之间的通讯线可以自己做这样便宜些。

网友D:
PPI速度确实慢!我用力控和S7-200做过类似的项目,最后速度太慢,你用200做说明系统点数不多的,你直接可以用VB自己做,选自由口通讯,经济很多,不过200要有一段编程。

楼主:
谢谢我心明月。
我看了好几天的说明了,没看明白,做了几次实验都不行才来这里求助的。您如果做过类似的能不能讲解一下呢?

网友E:
大家好  我想问问西门子s7-200 td-200 编程序时为什么把程序下再到plc时而td-200表上总是显示没有参数块  是不是只有接入模拟量后td-200才有显示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的困扰,就是200跟组态王不太好连啊,不过我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你不妨用用MCGS,那个连200简单的多了,用PPI感觉速度也还可以拉!是慢点,但不至于无法接受!

网友D:
000007:首先你如坚持用组态王,你必须在与PLC组态配置中正确配置,我印象要选对地址,通常是2,通讯方式PPI,通讯参数设置,选对后最好去读写PLC 的V变量,在PLC程序中把I、M、Q等变量都转变成V变量,当然读写其他的也行,V变量按顺序排列,速度快一些的

网友D:
用组态王连200很早以前我做过,和其他组态软件大同小异的,但我用的最多的是力控,现在又有了紫金桥,和力控一样好用,你如用力控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的,可以一步一步给你说
声明一点我与力控没什么联系,只不过我力控项目做的多一些,你如有兴趣多学学力控的组态,其他的组态王等也自然会了!

网友E:
我用的是西门子编程电缆pc/ppi,可以监测到cpu,程序也可以传送到cpu里,当td-200与cpu连接上时td-200总是显示没有参数块,程序已经传送到cpu里,编译室也没有出现错误,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了,问题解决了。我用的是USB转的232[/b]是因为线的问题造成了时常通讯不上所以看上去就好像通讯很慢。
谢谢各位热心帮忙。同时也想让别的同行注意。

网友G(2011-07-18):
通讯连接很容易,但是变量对应很麻烦

网友H:
推荐:S7200以太网通讯处理器BCNet-S7PPI,用于西门子S7200PLC程序下载,联网通讯,远程监控。

特色功能:

l 支持多主站,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通讯端口。

l 波特率自适应;即插即用,无需外接电源。

l 支持西门子S7以太网通讯驱动,包括MicroWIN编程软件、PC Access(S7-200 OPC服务器)等。

l 单个BCNet-S7PPI可连接多台S7200PLC。

l 无需编程,即可实现两个PLC之间交换数据。

l 提供OPC服务器。

l 集成ModbusTCP服务器,直接读写S7-200数据。

l 支持西门子Wincc、组态王KingView、昆仑通态MCGS、力控Forcecontrol、IFIX、INTOUCH等组态软件 。

l 通过路由器端口映射可实现S7-200的远程编程和监控。

l 以太网端口协议开放,用户可以采用高级语言编程(如VB、VC、C#等)实现与S7-200的数据通讯。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37&productsid=905

网友I(2011-11-30):
我用s7-200与组态王连不上,请问各位前辈PLC的网络参数中模式是11位,组态王中设置COM口是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方式应该怎么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