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伺服和控制器的问题进来

楼主(2006-11-01):
作为用安川伺服和控制器多年的经销商,有很多心得,也碰到很多问题,各位“工友(工控界朋友)”可以把问题放在这里,大家一起来解决。

楼主:
安川SGDM伺服中文说明书下载地址:http://www.yaskawa.com.cn/chinese/Support-xiazai.asp?CID=7&FileKey=&imageField.x=24&imageField.y=7

网友A:
请教,安川2系列的速度环、位置环伺服周期是多少?

网友B(2007-05-20):
安川伺服SGDM10ADA报A84是怎么回事,该怎样处理?不是干扰引起的.谢谢

网友C:
想办法查手册,先弄明白“A84”警告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再找原因。

网友D(2008-05-25):
“A84”警告是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E:
有没有SGDL系列的驱动器说明书,还有电机说明书,急用阿

网友F(2008-08-18):
DMC-2183,接安川SGMGH-30带抱闸 SGDM30的驱动,按21050说明接线,怎么调,都送不上使能,但用驱动的JOG方式很正常,请教您,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G:
请教楼主:安川伺服产品规格中,有无可以直接采用磁栅型直线编码器的型号规格?见贴请即复!谢谢!

网友H:
sgdm-50ada飞车是怎么回事???

网友I:
SGDS01A01A伺服驱动器(新货),哪里有?

网友J:
请教楼主:安川伺服比编码器插头的型号是什么?我们已坏了很多了,经常报编码器故障。

网友K:
    前几天准备买台安川变频,CIMR-F7A20P7    三相220V,0.75KW, 一问~~   2800RMB。TM 什么玩意儿~

网友I:
请问楼主:SGDS01A01A伺服驱动器(新货),哪里有? 为何没人回复?

网友C:
国产变频,600~700RMB/KW,何必一定买日货! 国产变频器推荐汇川,精耕细分市场,绝不仅仅一价格取胜,做产业就得有这样的思路。

网友L:
  我是新接触安川伺服系统的,我想提高电机的转速,应该修改那些参数(没有中文说明书),应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M:
 有什么问题共同探讨,jsqjxhb@163.com

网友N:
安川SGDM10ADA驱动老报A41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关于  我是新接触安川伺服系统的,我想提高电机的转速,应该修改那些参数(没有中文说明书),应注意哪些方面。

修改电子齿轮比

网友P(2008-11-08):
大家好

小弟是刚刚注册的

我也有一台伺服安川SGDM-50ADA送电没显示正负级指示亮

可能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请各位哥哥帮帮忙忙

应该怎么处理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Q:
你好:

请问那位知道:安川西格玛5最新的伺服,用单相电源的时候是要调整那个参数,不然会报缺相,出厂设定的是三相电压,400W

网友Q:
楼主还在吗?我有一台上次问过安川,讲我了调了好了。可以这么久了没有记下来,现在又不知道是那个参数了。我上次以为手册上有,没有记下来,可以这次我看了好久也没有看到这点内容,郁闷!

网友R:
您还是再问一次安川会比较快.

网友S(2009-03-14):
我一直用G7和v1000的变频器,现有一台SGDL-08ADA的驱动器要用到机床上,请问哪位朋友有相关的说明书能给我一份,万分感谢。yongru_zhang@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