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研华PCI-1758UDI能不能采集到高电平是0.2秒的开关量信号?

楼主(2006-11-01):
请问各位:研华PCI-1758UDI能不能采集到高电平宽度是0.2秒的开关量信号?并且这种信号有60路。是不是只要PCI-1758UDI卡对各个输入端口的扫描周期小于0.2秒就可以了。

网友A:
刚才你加我MSN的问题我查了资料,也打电话问过,有结果了,不过你一直不在,下班前在这里给你个答复。

1758达到那样的速度是不行的,要达到你要求的速度只有高速采集卡才可以。给你推荐一款PCI-1755,它的速度可以完全满足你,不过它只有32路I/O,你要那么多路的话只能多插几块了。如果你们对预算有要求的话还是有难度的,单个1755就比1758贵了。

另外,不知道你们打算配什么样的工控机,我可以帮你们选型。

我们公司是研华华东最大的经销商,价格在全国来讲都很有优势的,有什么方案的问题尽管问我,我一定尽力帮你解决。
还有什么问题MSN和我沟通吧,我MSN上也有我的手机,打我电话好了。

上海新赛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acitetch.com.cn

邵晖  电话:021-63362905

MSN: hanson.shao@acitetch.com.cn

Email:shaohui@acitetch.com.cn

楼主:
邵经理,谢谢你的回答。不知道PCI-1755采集数据采用是什么方式,是像PLC一样采用轮讯的方式还是采用终端的方式?如果是采用轮讯的方式的话,那么PCI-1755的一个扫描周期是多少?

网友B: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smltype.asp?smacode=E01040
PIO-D144
* 双面贴片工艺,短卡,节能
* 可直接连接DB-24P,DB-24R,DB-24PR,DB-24SSR,DB-24P或任何与OPTO-22兼容的端子板
* 高达144个数字量I/O通道
* 仿真6个工业标准的8255模式
* 可编程中断处理
* 一个37D型连接器,5个50针电缆连接头
* 输出状态回读
* PCI总线
* DIO响应时间 0.77 us (1.3 MHz max.)

144 點 DI (TTL) 的掃描時間, 估計小於 100 us.

网友C(2006-12-11):
我提供OPTO22的所有产品和资料,包括软件(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