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实际工作电流吗?

楼主(2006-11-01):
我们有一台带变频调速的水泵(115KW,额定转速1450转),900转时变频器显示电流为115A,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机侧(变频器后)电流为110A,测变频器前电流为70A,水泵电机经过变频器电流增加40A。请问,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实际工作电流吗?计算电机功耗时应该用那个电流?

网友A:
是实际电流,计算功耗按输入算。900转输出时电压低1/3左右(低电压、同样电流功耗小吗)

网友B:
是实际电流,

网友C(2007-07-26):
是实际值,钳型表取的是平均值

网友D(2008-11-14):
是实际值,钳型表取的是中间值

网友E:
钳形表测变频器前的电流是实际电流,电动机的电流可以查变频器的功能代码查看。

网友F:
一般变频显示的电流应与钳表的电流一致,如果显示的高或低变频内部参数可以调整。

网友G:
是输出实际电流,与输入电流有差别。只有在50Hz时,输入与输出电流才基本一致。

网友H:
1,当在变速运转的时候,电流肯定不会准确,要么反馈滞后,要么矢量取定值超前。

2,霍尔传感器不能和专用的电流表相媲。

3,电网的波动,势必也会对电流产生影响,而看变频器上的玩意显然不准确。

网友I:
输出电流不能用钳形表测量,特别是输出频率低于50HZ 的时候,因为钳形表主要是针对50HZ电流的.

网友J:
呵呵;显示的是霍尔传感器的测量值,与实际值还是比较接近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呵呵;显示的是霍尔传感器的测量值,与实际值还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

网友L:
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脉冲电压,经线圈滤波电流近似正弦波,所以不能用钳形电流表准确测量电机电流。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