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

楼主(2006-11-01):
我有惠丰7.5KW的,输出不平衡,光藕全换了,模块是新的,驱动电压正常,阻值相同,10HZ时,UV之间电压为80几伏,单笔量W相为16伏,是那里问题,其他频率段是一样不平衡

网友A:
我就修过一台惠丰3.7KW的,也是输出不平衡.有一路驱动电压低一点,5HZ以下很明显.对换了驱动部分的所有元件也不行!

楼主:
搞定了,变压器坏拉

网友B:
 学习一下

咱那丽好马!!!

网友(2008-07-26):
呵呵!惠丰的机器有时候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