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求助 ATV61 远程模拟输入问题

楼主(2006-11-01):
求助ATV61变频器模拟给定距离超过60M如何避免线路衰减!??望各位大侠赐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用电位器肯定是不行的,用4-20mA的电流信号可以啊

楼主:
山的那一边 用4-20mA可以吗?有4-20mA的发生器并可数显给定电流的表吗?

网友B:
最好用电流信号,因为相对于电压信号帅减相对较小.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最好用电流变送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