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500上传求助!

楼主(2006-11-01):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在不知道工程名的情况下怎么将触摸屏里面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上传到电脑后能不能修改,如果可以的话,怎样做?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己命名,如果不能修改,那证明版本太底,换一新版本,至少为
 v2.6.1以上,然后进行反编译即可

网友B:
EB500 BUG太多 换新屏。 屏和软件要对应。

网友C:
请问EB500的程序上传后怎么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