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500上传

楼主(2006-11-01):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在不知道工程名的情况下怎么将触摸屏里面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下传到电脑后能不能修改,如果可以的话,怎样做?谢谢!

网友A:
可以上传,软硬件要对应

网友B:
如果程序当初下载的时候没有加密,或者自己本身知道密码的话,可以使用软件上载,然后反编译就可以进行编辑,然后可以重新下载到触摸屏当中去!技术咨询:HomeLee79@hotmail.com

网友C(2008-05-30):
我有一台cermate gd17-bst1a c0 触摸屏,原来保存的丢失了,想把cermate gd17-bst1a c0 触摸屏内程序上载到电脑上.

我用pm无法上载各位老师能否给我讲讲314674376@qq.com

网友D:
不好意思,GD17不支持上载到电脑里

但是可以通过对COPY将程序拷贝到新的机子里

如有问题,欢迎与我联系

QQ444157998

网友E:
没有密码的话是可以上载到电脑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