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6-11-01):
大家讨论一下:变频器的频率不同,那输出是电压变低了呢还是电流变小了呢!如:变频器控制马达,常规最大为50 HZ,那在30HZ时,输出电压变了还是电流变了!今天有一同事问起来,才发现这个问题居然一直被忽略了,从没想过!

网友A:
一般电压和电流同时变化,现在变频器操作面板上都有的,一翻就出来了

网友B:
当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时,电流的变化是由负载的变化来决定,当变频器采用V/F控制方式时,电压的输出与频率有关,当采用矢量控制方式,通过电压的恒幅脉宽的控制,可控制电机的输出电流的大小,及相位......

网友C:
简化来想,如果负载功率不变化,电压降低时电流应该是增大的。

楼主:
to:曹大平先生
   您好!我是用变频器控制15KW排风机,而变频器的频率是由PLC直接输入不同频率的,您的理解认为是哪方面产生变化?

网友D:
应该是电压变了,电流的大小是由负载决定的

楼主:
马达的负载是不会变的,应该是变频器改变了整体的输出功率才使马达的转速降低,达到了节能!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E:
晕!!!
 你首先应该看看变频器的工作模式!然后就知道是调频或调压!
%常规最大为50 HZ,那在30HZ时,输出电压变了还是电流变了!今天有一同事问起来,才发现这个问题居然一直被忽略了,从没想过!%再想想什么在变?

网友F:
电压变了,电流也随着变化

楼主:
现在有20HP风机,变频器15KW,5HZ时其输出为10.5A,50HZ时其输出为18.5A,读数为变频器面板显示值!如何理解?

网友G:
风机是二次方负载,转矩和转速的二次方成正比,功率和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

网友G:
转速上升1倍,功率将增加三倍,你说电流会变吗

网友H:
很多变频器是恒压频比的,就是说输出电压随频率的升高而升高,而电流则随负荷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各位高手能讲更清楚一点吗?我看马达的额定电流为30A,原以为满载时(50HZ)应为30A,而现在实际值为18.5A,以前选接触器都是按30A加大1.5倍去计算的!没大注意,看来现在许多细节部分还真的注意阿

网友I(2006-12-01):
 当电机在额定转速以下变频调速时,如要求U/F=常数,则为恒转矩调速.在额定转速以上弱磁调速时,则为恒功率调速.
变频器频率下降时(低速),如果输出恒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转矩一定的条件下,则电流几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