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直接启动条件

楼主(2006-11-01):
I1/I2<或=3/4+S/4P
   I1-启动电流(A)
   I2-额定电流(A)
   S -电源变压器的额定容量(KVA)
   P -电机的额定功率(KW)
   如果计算结果不能满足上式时,应该采用降压启动,一般情况10KW以上是电机不宜直接启动,采用降压.
   本人水平有限,不知大家能不能看懂.

网友A:
我们这里好多37KW的风机都是直接启动的哎

楼主:
我们这边135KW的还直接启动呢,那要看你的需要和你变压器的容量了.

网友B:
常规来说,11KW以上的都应降压启动,但你车间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11KW以上的视情况也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C(2008-08-03):
直接启动要根据变压器是公用,还是专用以及变压器的容量,有没有经验数据?让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D: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容量足够,就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E:
75kw的我们都直接起、不过是空载、停其它设备

网友F:
我们厂的进口设备,只要电机大于7.5KW老外都降压启动。

网友G:
       如果是三相鼠笼异步电机——电动机的容量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八十。可直接起动

网友H:
我们老外的设备,7.5kW的风机都星三角启动

网友I:
主要看电网和变压器容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三相鼠笼异步电机——电动机的容量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八十。可直接起动

真的是这样吗?除非你的变压器是"超级变压器"!!!!

网友J:
你找个100KVA的变压器然后接75KW的电动机让它直接启动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K:
好像是变压器容量的40%可以不频繁启动,30%可以频繁启动

网友L:
直接启动就是要看电网能否承受,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8倍。

网友M:
不建议用直接启动

网友N: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容量足够,机械传动部分也能承受,就可以直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