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的脉冲的编码器什么价位

楼主(2006-11-01):
各位有没知道4096个脉冲的和5000的脉冲的编码器买什么价位。

网友A:
比较贵.
我司目前好像没有4096PPR,只有5000PPR.

网友B:
看看这两种,NOC和NE系列,一个1500,一个1800。需要多少台?有部分现货。QQ:329360862/13370269729/redlion126@126.com NOC
NE

楼主:
4096脉冲的编码器它的轴是凹进去的,而不是 以上的图片那种凸出来的。以上的NOC的是5000的脉冲的吧

网友A:
凹进去的是否是孔径型的? 像下面这些幅图片?

网友B:
hollow shaft NOC-H
SBY
SBS
你们目前使用的是CB50吗?

网友B:
应该是CK58系列,才有4096/5000PPR,

楼主:
不好意思,我前几天没有回复那是我的网络有问题。我想要的是以下的种类,4096脉冲的有大楷18的孔径。而5000的是10的,还请大家给我探讨。

网友C(2007-02-06):
我是国产编码器厂家的,价格比较低廉的

网友D(2008-04-26):
不贵,700元左右吧,http://shop35256742.taobao.com/专业销售编码器的淘宝店铺,QQ:378241930

网友E:
增量的编码器,不贵,但是线数这么高供货周期会比较长,一般4周左右大概

网友F(2008-10-30):
我是国产编码器厂家的?? 增量的编码器,不贵? 如 需要联系我? 或加我QQ?? 306176123?? 或电话15896399668

网友G:
我公司专业生产编码器,脉冲数5000的编码器我公司有,价格优惠!0631-3630955

网友H(2008-12-09):
图片上看,应该是德国STEGMANN公司的增量型编码器,用在电脑横切机上的

网友H:
很好找,加我QQ316490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