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触摸屏)电脑显示器的按键消失了???

楼主(2006-11-01):
平板(触摸屏)电脑显示器的按键消失了?

为什么???

触摸屏左下角的键向上移动, 右下角的键向下移动,直到移出屏外......

楼主:
这是意大利拉发磨毛机的平板(触摸屏)电脑显示器,使用DOS软件,被设置了恶意程序,随着时间的推移,触摸屏左下角的键向上移动, 右下角的键向下移动,直到移出屏外......

谁明白是什么原因???

怎么删改???

楼主:
显示如下:

C:\DOS\SMARTDRV.EXE/X
@ECHO  OFF
PROMPT $p$g
PATH  C:\DOS
SET  TEMP=C:\DOS
REM  C:\TOUCH\NOMOUSE
REM  C:\TOUCH\ELODEV  2210,3,9600,5  -C112,3882,279,2314,1,255
C:\TOUCH\NOMOUSE
C:\TOUCH\ELODEV  2210,3,9600,5  -C103,3897,236,2322,1,255
C:\TOUCH\MONMOUSE  -T + -M6
REM  C:\TOUCH\MONMOUSE  -T + -M6
REM  C:\TOUCH\MONMOUSE  -T + -M6
rem   ﹡﹡﹡﹡﹡﹡﹡﹡﹡﹡﹡﹡﹡﹡﹡﹡﹡﹡﹡﹡﹡﹡﹡﹡
rem   10GSX1803  LIAONING TIME GROUP CHINA
rem   ﹡﹡﹡﹡﹡﹡﹡﹡﹡﹡﹡﹡﹡﹡﹡﹡﹡﹡﹡﹡﹡﹡﹡﹡
cd  GSX1803
run  file

楼主:
请高手解释???

楼主:
意大利     AUTOMATA GmbH﹠CO.KG

PC触摸屏      MAC-4412

楼主:
就是这几句什么意思???
REM  C:\TOUCH\NOMOUSE
REM  C:\TOUCH\ELODEV  2210,3,9600,5  -C112,3882,279,2314,1,255
C:\TOUCH\NOMOUSE
C:\TOUCH\ELODEV  2210,3,9600,5  -C103,3897,236,2322,1,255
C:\TOUCH\MONMOUSE  -T + -M6
REM  C:\TOUCH\MONMOUSE  -T + -M6
REM  C:\TOUCH\MONMOUSE  -T + -M6

楼主:
Texen  X  VISION  5202  Touch  Screen  Setting
意大利Lafer拉法磨毛机触摸显示器位置参数重新校正操作步骤:

1. Insert the connector of a PC keyboard on the“ KEYBOARD” plug.
将PC键盘连接到“KEYBOARD”插口。
2. Press all together “Ctrl Alt Del”. At this point the computer gets started automatically.
同时按下“Ctrl+Alt+Del”键,使电脑自动重新启动。
3. Push repeatedly the function key “F5” till the e-mail symbol “@ ”appears.
Press “ENTER”.
连续按功能键F5,直到出现“@”,点“ENTER”确认。
显示:C:\>
4. Digit “CD TOUCH” and press “ENTER”.
输入“CD TOUCH”,点“ENTER”确认。
显示:C:\TOUCH>
5. Digit “SETUP” and push “ENTER”.
输入“SETUP”,点“ENTER”确认。
显示:DOS and Windows Driver Setup Program-Version 2.0C
6.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点“ENTER”继续。
显示:What is Setup?
7.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点“ENTER”继续。
8. Use”↑↓”keys to select Change setting and then press “ENTER”.
使用“↑↓”上下键选择“Change setting”,点“ENTER”确认。

9.  Press “ENTER” to confirm “Serial” communication.
选择“Serial”, 点“ENTER”继续。

10.Press “ENTER” to confirm “COM” as communication port.
选择“COM3”端口,点“ENTER”继续。
显示:Testing for Controller

楼主:
11.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点“ENTER”继续。
选择:  IRQ5
12.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点“ENTER”继续。
显示:
C:\TOUCH\NOMOUSE
C:\TOUCH\ELODEV 2210,3,9600,5 –C83,3879,245,3231,1,255
C:\TOUCH\MONMOUSE  –T + -M6

13.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点“ENTER”继续。

14.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点“ENTER”继续。
显示:         C:\TOUCH>
15. On the black screen digit “GO” and press “ENTER”
在黑屏下输入“GO”,点“ENTER”。
显示十字线3点确认。
16. At this time, by using the finger point, touch in sequence the centre of the crosses visualized on the screen (the first appears on the left  upper side) for the new setting.
手指点击逐步校正中心点进行新的设置。
共4个画面×3个十字线点。
 显示:C:\TOUCH>   C:\>
17. Digit “CD..” and push “ENTER”.
输入“CD..”,点“ENTER”确认.

18. Digit “EDIT AUTOEXEC.BAT” and press “ENTER”.
输入“EDIT AUTOEXEC.BAT”,点“ENTER”确认.
出现兰色文件行。

楼主:
21. At this point press “Alt  F”, to start the menu, Push “X” to exit and “Y” to confirm.
点“Alt  F”键开始菜单,点击“X”(退出),并点“Y”确认。
即先存储,后退出。
显示:C:\TOUCH>CD. .
C:\>EDIT AUTOEXEC.BAT
C:\>-

22. Turn off and then turn on the machine and check if the B&R Touch Screen setting has been effected correctly.
关机并重新启动机器。
即同时按下“Ctrl+Alt+Del”键,使电脑自动重新启动。

楼主:
19. Delete by moving the cursor with the “↑↓”keys and “DELETE” key all the lines that start with the word “Rem”.
通过“↑↓”键移动指针和“DELETE”键,删除以“Rem”开头的行。
显示如下:(有若干以“Rem”开头的行)

C:\DOS\SMARTDRV.EXE/X
@ECHO  OFF
PROMPT $p$g
PATH  C:\DOS
SET  TEMP=C:\DOS
REM  C:\TOUCH\NOMOUSE
REM  C:\TOUCH\ELODEV  2210,3,9600,5  -C112,3882,279,2314,1,255
C:\TOUCH\NOMOUSE
C:\TOUCH\ELODEV  2210,3,9600,5  -C103,3897,236,2322,1,255
C:\TOUCH\MONMOUSE  -T + -M6
REM  C:\TOUCH\MONMOUSE  -T + -M6
REM  C:\TOUCH\MONMOUSE  -T + -M6
rem   ﹡﹡﹡﹡﹡﹡﹡﹡﹡﹡﹡﹡﹡﹡﹡﹡﹡﹡﹡﹡﹡﹡﹡﹡
rem   10GSX1803  LIAONING TIME GROUP CHINA
rem   ﹡﹡﹡﹡﹡﹡﹡﹡﹡﹡﹡﹡﹡﹡﹡﹡﹡﹡﹡﹡﹡﹡﹡﹡
cd  GSX1803
run  file

(但后面有三行带﹡号的行不删。)
20. Under the line C:\TOUCH\MONMOUSE –T + -M6  copy the same line.
在行 C:\TOUCH\MONMOUSE –T + -M6  下,拷贝同样的行。
即增加复制同样的一行。(可以打字或剪贴)
最后显示为:
C:\DOS\SMARTDRV.EXE/X
@ECHO  OFF
PROMPT $p$g
PATH  C:\DOS
SET  TEMP=C:\DOS
C:\TOUCH\NOMOUSE
C:\TOUCH\ELODEV  2210,3,9600,5  -C103,3897,236,2322,1,255
C:\TOUCH\MONMOUSE  -T + -M6
C:\TOUCH\MONMOUSE  -T + -M6                ( 后来增加的那一行)
rem   ﹡﹡﹡﹡﹡﹡﹡﹡﹡﹡﹡﹡﹡﹡﹡﹡﹡﹡﹡﹡﹡﹡﹡﹡
rem   10GSX1803  LIAONING TIME GROUP CHINA
rem   ﹡﹡﹡﹡﹡﹡﹡﹡﹡﹡﹡﹡﹡﹡﹡﹡﹡﹡﹡﹡﹡﹡﹡﹡
cd  GSX1803
run  file

楼主:
AUTOMATA  触摸显示器
型号:
Model:SISTEMA   MAC-4412
        7M4412B00131FBC
DATE :05/01/2005
S/N   :2045
参数:
INPUT:115/230VAC    5/3A
FREQ:47/63HZ
FUSE:F5A  250V
Power:200W
       AUTOMATA  s.p.A.
软件:
MS-DOS   for  Embedded  systems
00023-507-173-095
X08-78000

楼主:
(意大利Lafer拉法磨毛机触摸显示器中的开关触摸位置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左上右下的变化,为厂家故意编写的恶意程序,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经常出现,以上为触摸显示器参数重新校正的操作步骤及屏幕显示.)

楼主:
谁能解释一下???????????????????????????????????????????????????????????????????

楼主:
怎么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A(2008-12-24):
   SIS TEMA MAC-4212

   7M4212D00111DAC

   与

   SIS TEMA MAC-4412

   7M4412B00131FBC

   这两款PC触摸屏有什么差别?两款触摸屏在DOS下的校正步骤相同吗?

 我见过Lafer公司的工程师直接插入带校正程序的闪存卡来校正,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