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6-11-01):
有个接触器(正泰1810)闭合的时候嗡嗡响,当时正好有个新的,也没多想,随手换上去。晚上再去看,只响却吸合不上。又把控制器给互换了,还是不行。结果把那个旧的安上去了,却好了。
再换上新的,还是不行,反复都是这样。直接通电能够吸合。测得电压210V
只一个控制器通过时间控制接触器通断,两根控制线,三根电源线
实在是想不明白了,头好大!!!
请个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还是怀疑线圈吧

网友B:
线圈的电压等级是否正确

网友C:
检查线圈电压及接线端,如果你的线圈电压是380V,用的控制电压是220V就有这种故障现象。如果有条件可以测量线圈电流,以直观分析其状态,解决故障原因。

网友D:
电压等级

网友E:
电压跟不上哦

网友F:
“两根控制线,三根电源线,”那就是没有零线,那两根控制线就是380V的,那个新的“直接通电能够吸合。测得电压210V”放到380V的控制线只响却吸合不上。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感到奇怪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网友H:
国产接触器质量的通病.

网友I:
电压等级可能不对。

网友J:
多半是电压问题,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220V级的,零线串进电压,导致线圈电压只有110V,后来单独扯了零线,一切正常.

楼主:
线圈电压没问题,CJX2——1810

实在是搞不懂
大家帮帮忙

楼主:
控制线就是一根从控制器出来接接触器,另一根就是接零线的 控制器有单独供电
我说的不清楚

网友K:
国产接触器的质量差。可能是外壳把动触头卡死了,不吸和只响

网友L:
应该是380v线圈

网友M:
你的线圈电压和控制电压是否相同

网友N:
我同意xuchengyu的说法 我曾经也试过屡次的问题,国产的质量就是差劲,如果是线圈的问题,换一个线圈试试就明白啦!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O:
可能是你换的第二个接触器的电压高,所以吸合不了,第一个呢,响的原因可能是铁芯上有灰尘,在换下来的过程中可能就刚好掉了,所以当你第二次换上去的是侯就好了,

网友P:
重点还是放在线圈电压上,其次可以检查吸引电磁铁中间是否有杂物

网友Q:
同意楼上各位的!

网友R: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
看短路环是不是坏了!如果短路环坏了就会出现闭合-断开-闭合-断开的情况,其原因是,电磁铁的吸力在断开时大于弹簧弹力,吸合后吸力小于弹簧弹力的现象

网友P:
短路环坏的可能性极小,因为第二次按上后噪声没有了。

网友S:
是不是新接触器的弹簧过硬或硅钢片触点上有氧化层磁回路不闭合

网友T:
380的线圈220的也可以吸的可能会响
或许是铁心表面脏了

网友U:
确认新旧接触器是一样的吗?

网友V:
机构卡拉,拆开,再装好,就ok!

楼主:
不好意思,
在有时间的时候拆开看了一下,在线圈的旁边找到了约半公分的铜丝
,不知道是不是它搞的鬼,也没有试验
线圈,看了,220V的
呵,明天再互换一下看看,不知道效果咋样
但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W:
国产的就是不行啊,里头还能有这个,我们公司都是TE和SIEMENS的

网友X:
电压问题!~

楼主(2007-03-13):
还是同一个接触器控制电路,原来的接触器终于完蛋了(一相触点烧熔),再次购买正泰1810接触器(型号与原来一样),换上去还是只嗡嗡响而吸合不上,用电笔碰一下就能吸合.电压217,拆下来用插头接上接插座能够吸合(电压219V),后更换原接触器内线圈及接触器上半部分(包含动触头及复位弹簧),安装后正常..........
实在想不通是什么问题
1.动触头没有卡滞现象
2.短路环没有破损
3.铁心表面无污物
4.电压在正常范围
5.两只接触器复位弹簧弹力好象没什么差别
6.线圈电压是一样等级,接在插座上(220V)都能吸合,而新的安装上就只响,必须轻轻碰一下才能吸合
现在这只接触器除了线圈和复位弹簧外,其余是全是新买接触器上的元件.大家帮分析一下,万一线圈完蛋了可咋办

楼主:
别的控制线路更换同样接触器没有问题,是不是可能控制电路电流的问题,只量过电压,没有测电流 同样现象,在上一次更换控制器没有效果后,本次没有更换,我想不应该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Y:
看一下你的零线是否接线可靠,仅量电压不代表线路好.

网友Z:
好像没见过

网友AA:
呵呵,俩个字.假货

楼主:
假货?
那为什么接在插座上就能吸合?

网友AB:
应该是欠压,线圈电压不够所以吸不上!

网友AC:
 同意小小电工008:  应该是触点接触不良导致欠压,线圈电压不够所以吸不上!

网友AD:
接触器有响声一般是两种可能,一是铁芯接触不良,可拆开检查,并保证接触面洁净,二是线圈电压不对,线圈两端电压达不到要求,有时是控制回路的触点不良引起电压不足。

网友I:
感觉是线圈的电流不够,造成吸力过小,不能吸合。可以测量加电后线圈的电流,看是否正常。

网友AE:
线头没有接捞吧!

网友AF:
1,用插座的电源能吸合,说明接触器应该正常;

2,更换到你的电路后不正常说明你的控制回路有问题.查查你的电路吧.线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G:
查查你的电路吧

网友AH:
线圈电压不对,或电压测量不对。

网友AI:
是不是有可能接触不良!

楼主:
电压在正常范围之内
接合不上的时候,用电笔轻轻一碰就好了
控制回路接线没有问题

现在怀疑控制器和这个线圈有感情了,别的来了它不要

网友AJ:
我想你是电压搞错了吧。。。。。。。。

网友AK:
支持查控制回路输到线圈的电流,线圈电流过小也会造成吸合不上。

网友AL:
可能是接触器衔铁脏了,吸不上,拆下来清理一下就可以了。我碰过很多次。

网友AM:
我也觉得要量量电压。

网友AN:
不是说新旧接触器都一样吗。把线圈换一下不就的

网友AO:
是不是 电压不一样啊

网友AP:
 1电压低

  2线虚

  3铁心表面不干净

网友AQ:
 电压问题

网友AR:
说得人都糊涂了

网友AS:
检查线路电压吧 可能不稳定。

网友AT:
应当是控制回路有问题

网友AU:
可能是因为你用的是小变压器带的接触器吧,接触器的启动功率太大,导致变压器功率不够,你量到的电压应该不是起动时的电压

网友AV:
绕个380v的贴个220v的标贴你能吸合?

网友AW:
控制电路有问题吧,检查一下

网友AX:
查你的电路吧,还有线圈电压

网友AY:
根据你描述的状况,应该是线圈铁心的漏磁太大,导致线圈吸合力不够.

网友AY:
对不起!我忽略了在插座上正常的条件.会不会是你的控制器提供的电压是110V呢?

网友AZ: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大慨是电压不够。不知对不对

网友BA:
我觉得是线路问题,正泰产品不至于这么差的.楼主通电测量线圈电压时是测哪儿的?确定是测接触器接线端子吗?

网友AE:
值得一学,感谢楼主

网友BB:
线路电压是210V?那就是接触器线圈有问题了.达不到标准

网友BC:
确认一下新的是不是坏了

网友BD:
不要老是怀疑国产货遇到问题怀疑这怀疑哪,怀疑一下控制电路是否有虚接或控制回路设计不合理如变压器功率太小。

网友BE:
  1电压低
  2接触不良
  3铁心表面不干净
  4电压频率不对

网友AZ:
正泰的很多就有这问题。假的也多

网友BF:
最初那只可能是铁芯里面有杂物,而你换上去不吸合的那只可能是380V线圈的或者铁心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