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指教图上 电机的电磁抱闸电路

楼主(2006-11-01):
这图上电机M5 的电磁抱闸控制回路里RE是什么东西,另外ZNR-5是那么,又起何作用呢?
控制电机反转的接触器MC-5D的线圈由PLC输出P36控制,有时候P36指示灯灭了但是MC-5D却等几秒后才释放,尤其是反转运行较长的时候时间这种情况发生地更频繁.
但是同样地正转接触器MC-5U却没有这种情况发生.更换PLC模块和接触器故障依旧.
此电机以正常运转3年了,最近才出现这种现象,不知何故?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RE应该是可调制动电阻吧...同BR串在一起在电源停掉后,由于电机惯性发的电消耗在电阻上@@@@

网友B:
换接触器MC-5D

网友C:
你好RE应该是可调制动电阻吧,你不要在图上花费太多时间,应该集体到现场打开看一下,仔细的理一下,在整里思路。另外考虑接触器MC-5D加阻容吸收。

网友D:
你的程序是一样的吗?

你看看 P36熄灭后
接触器 线圈还有电压吗?

要是没有你就加个吸收器

要是有的话 你要看看你的程序了;

PLC一般 是不会坏的 呵呵

主电路一般没问题的

楼主:
请问吸收器加多大的?

网友E:
PLC程序到出来看看嘛!查查相关的继电器!如串线,把程序图,更件控制图接合起来看!这样再难的图也就清楚了!

网友F:
我听说有些接触器质量问题!长时工作后会产生剩磁,导致接触器延时断开.哪个RE等你要看看和测量实物再和工作情况对比才好下结论.是可调电阻的可能大.

楼主(2007-08-22):
ZNR-5就是它了,究竟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G:
(1)ZNR应该是个吸收元件,比如压敏电阻之类的。作用是吸收正反向换相时的瞬时过电压。
(2)控制电机反转的接触器MC-5D线圈有剩磁,就会出现滞后断开现象,可以更换。

网友H: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