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请教带CAN的采集卡

楼主(2006-11-01):
请教带CAN的数据采集卡哪种型号适合于于汽车数据采集分析处理方面,做此项目还需要那些设备及注意事项,谢谢了,我是菜鸟,入行不久,肯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我这里有带CAN的数据采集卡,以及用于汽车测量的数据采集分析系统,不过需要知道你具体测量的内容才能确定方案啊,比如做操稳测试还是ABS测试,还是普通测试?如果有汽车噪声测试就需要选16位以上的采集卡了。留个E-mail给你:tianwq3000@sina.com,欢迎交流一下。

网友B(2008-05-25):
http://www.triv.cn/productintro.asp?bid=43
M系列
SIM-/T-系列
F系列
数据记录仪系列
MIP专业电源系列
Display显示器系列
软件和驱动
附件-电子/机械类
传感器系列
线缆
应用案例
主要客户
专业汽车测试和测量系统
Professionals
in Data Acquisition
关于IPETRONIK公司
IPETRONIK成立于1983年,总部位于德国的巴登-巴登市。经过20多年的发展,
IPETRONIK公司能够提供范围广泛的各种高质量测量模块、线缆、附件以及软件,使
用户能够搭建自己的测试系统来满足所有汽车数据采集的需要。
IPETRONIK公司在德国、英国、瑞典、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设有分公司,
并在日本和韩国设有代理商。在中国,广州
智维将和IPETRONIK一起为中国的客户提
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IPETRONIK有30多位工程师直接从事
开发工作。我们在数字和模拟测量技术领域有
丰富的经验,我们的技术专家愿意和我们的客
户一道完成从车辆原型到量产的测试工作,
无论在死亡峡谷还是在挪威的Taiga,由
IPETRONIK开发的测试系统都能够精准地
运行。今天大多数欧洲的汽车厂依靠他们的
IPETRONIK测试系统在所有的条件下进行着
准确和可靠的测试。
汽车道路试验的合作伙伴
在车辆开发中采用IPETRONIK
的测量和测试产品会更加舒服
全球销售和支持贴近汽车厂和它
们供应商的全球开发中心
专注于极端环境条件下开发的
测试技术
模块化总成用于单独安装
超紧凑型结构占用极小的空间
我们的测试经验让用户十分满意
综合的系统方案从测试硬件和
软件到全面的测试服务
为明天的车辆技术提供创新概念
--------------------------------------------------------------------------------
开发明天的测试系统
成功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让事情停止不前的原因。随时和我们的客户工作在一起,每天我们都有新的信号类型需要测试,它在全球的项目中得到实施。我们的目的是不断地满足我们客户的要求,并且这样做树立了汽车原型开发用数据采集的世界标准。我们不只关注我们产品的销量,更积极地成为一个项目合作伙伴为你提供全面的“支持组合”-提供全面的咨询和支持服务,把你解脱出来专心于其它重要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提供尽可能好的解决方案。我们高水平的汽车测试专家随时准备和你的工程师进行技术交流。他们能够参与到你的项目的所有阶段,下至最小的细节,并且作为好的合作伙伴,无论事情有多困难我们决不言弃。
专业汽车道路试验数据采集
--------------------------------------------------------------------------------
M系列
超紧凑型CAN测试模块安装在发动机舱内,用于汽车道路试验时发动机舱内的测试项目。详细>>>
--------------------------------------------------------------------------------
SIM-/T-系列
CAN测试模块用于汽车道路试验和台架试验数据采集。道路试验领域的尖端产品。详细>>>
--------------------------------------------------------------------------------
F系列
该系列的通道采样率达到40kHz,用于高动态信号的测试。F系列模块应用于道路试验中的高动态信号采集,例如声学和振动测试以及内燃机汽缸压力流等等。详细>>>
--------------------------------------------------------------------------------
数据记录仪系列
在道路试验的恶劣环境条件下你的笔记本电脑失效了吗?你需要一个稳定的和独立的系统运行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吗?我们的数据记录仪运行在Windows和实时操作系统下。..详细>>>
--------------------------------------------------------------------------------
MIP专业电源系列
● 智能电源模块达到120 W ● 具有集成或外部备用电池 ● SIM结构的机箱 ● 用于室内测试项目紧凑的市电电源 详细>>>
--------------------------------------------------------------------------------
Display显示器系列
● 智能显示器用于数据记录仪● 耐用的12"和15" 触摸屏显示器● 紧凑型CAN显示器● 宽大的温度范围● 9V DC to 36V DC供应电压详细>>>
--------------------------------------------------------------------------------
软件和驱动
● 软件用于配置和测量● 驱动用于标准软件● CANdb文件输入/输出● ASAP2文件输入/输出● CSV/ MDF数据转换 ● 驱动可用于INCA、CANape...详细>>>
--------------------------------------------------------------------------------
附件-电子/机械类
●信号转换器和适配器模块 ●测试盒、插头、中继线 ●存储卡(PCMCIA)、CAN接口,各种CAN总线分析仪 ●笔记本电脑 详细>>>
--------------------------------------------------------------------------------
传感器系列
●电流钳达到1000A●带放大器的分流电阻达到70A●带CAN输出 详细>>>
--------------------------------------------------------------------------------
线缆
●自有线缆配置●客户特定线缆●高质量接头●特别灵活的线缆结构●在整个温度范围内的恒定特性详细>>>

网友C:
我们提供各种接口CAN总线通讯卡,包括PC104,ISA,及PCI总线的CAN通讯卡,双通道,带隔离,支持中断

网友C:
我们提供各种接口CAN总线通讯卡,包括PC104,ISA,及PCI总线的CAN通讯卡,双通道,带隔离,支持中断 ,价格绝对便宜,使用可靠稳定欢迎联系我们
www.easyauto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