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BB的维修

楼主(2006-11-02):
我有一台ABB500系列的,100KW 起先报24 后来再启动后就报21,请问它的问题在哪里,配件有的和我联系!!

网友A:
到底是ACS501还是ACS550/ACS510?说清楚型号!如果是ACS550/510报FL24表示超速,FL21表示电流测量超出范围,为硬件故障,参见ACS550用户手册,252页。或到QQ群13481299进行交流。

网友B:
我有ABB ACS501/504备件,广州汇诚  董生13902272318

网友B:
21 MOT CONTX 为控制卡有问题,24 EARTH FL 为接地故障.

楼主:
说明书解释的是21 V相电流检测问题 24 电流超过5% 原始故障报21修复送去试后开一段时间后先报24后开机再报警21 以后就报21

网友C:
我公司可以专业维修ABB系列变频器,详情可一致电010-82685611-212 ,www.vvvf.net

网友D:
我这里有ABB500的CPU板,7640,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