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发射接受装置

楼主(2006-11-02):
求助:有一套回转窑的用热电偶测窑的温度,我用的是普通的热电偶K型0-1200度,输出4-20MA。
      现窑体在转,热电偶的两根线也在转,第一种解决办法:做环状体套在轴上,第二种:做红外的装置。我现在想用一个无线发射接受的东西来做,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案列,或有没有这方面的厂家可以帮助,寻求帮助,谢谢!

网友A:
用短信的方式就可以.

唐山蓝迪
曹烨  13810322526

网友B:
和我们联系吧,刚做完一个一模一样的项目。把邮件留下,我把方案发给你。

网友C:
可以交流一下,13913852524,郭

网友D:
当然可以用无线方式.GPRS嘛

网友E:
参考无线话筒,用温度信号代替声音调制载波。

网友F:
这个方法不错,不知具体怎么实施

楼主:
to :vonluo
  谢谢了 liu731@163.com

网友G(2006-12-11):
回转窑的温度很高的,传输装置怎么安装,都是问题.

网友H:
用热电偶测窑的温度只能测一个很小的范围,而用筒体扫描能够测整个窑的温度。

网友I:
我们有现成的窑炉的无线测试方案,我们的无线传输模块具有采集信号和还原信号的能力,也可以进行模数转换与计算机直接通讯。具体方案我可以提供给你 。  13974931177  冯

网友J(2007-01-29):
用无线以太网,性价比最高

网友K:
窑内温度很高,发射装置能耐那么高的温度吗?老化也很快

网友J:
那只有用红外测温了

网友L:
我公司专业生产:温度传感器,压力变送器、智能数显调节仪、智能效验仪、无纸记录仪、
智能旋进旋涡气体流量计、智能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等产品
   竭诚希望与贵公司合作,我们的价格、质量与服务是您最有力的后盾,欢迎来电询价!

                   浙江办事处
           联系人:周先生 13776711377
                  潘小姐 13776715988
           电话/传真:0571-86054282
           E-mail: 138110218@vip.sina.com
           网址:http://yb.80.hk/

网友M:
红外测温也不错,稳定,距离长!不过要求环境的!
具体想用哪种方法可以联系厂家!

网友N:
用筒体扫描吧!!!

网友O:
    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电话:陈工13013115181)从2002年开始研制回转窑无线测温设备,它采用最新无线通信技术,将热电偶测得的窑内温度数据传送到操作室和中控室。窑温发送器使用电池供电,安装在窑体上(窑头、窑中和窑尾各一个),随筒体一道转动。由于采取了科学、可靠的措施,能够耐受300℃以上的筒体辐射高温,抗雨、抗晒、抗震动。窑温接收器安装在操作室,直接显示窑头、窑中和窑尾温度。窑温输出器安装在中控室,输出4-20mA温度信号,送计算机或其它仪表显示。
    该套设备不仅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工作可靠、经济实用,而且数据准确、稳定,维护量少,寿命长久。2003年在马钢烧结厂回转窑上安装的设备至今运行良好。目前已推广到江苏、山东、辽宁、新疆、河南、河北等地使用,深受用户好评。目前,该产品已申报国家专利(申请号:200620075480.9)。

网友H:
to 新竹林:这套装置与筒体扫描相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O(2007-02-28):
to 大城:这套装置与筒体扫描相比有以下几个优点:
    1、可直接测量回转窑内部物料温度,测温准确;而筒体扫描只能测量窑体表面温度;
    2、温度变化时反应快速(小于60秒),而筒体扫描温度反应迟钝(超过1个小时);
    3、投资小。完成窑头、窑中、窑尾多达12个温度点的检测,总投资不超过8万元;
    4、安装简单。该套装置没有任何机械传动部件,又因为是无线传送,没有布线的麻烦,因此安装十分容易;
    5、容易掌握,维护方便。由于该套装置结构简洁,部件较少,技术上容易掌握,一般电工就可胜任维护工作。另外,该套装置故障率极低,没有多少维护工作量,使用寿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