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226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6-11-02):
各位师傅们:
你们好!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现有一台西门子226PLC与电脑(COM口)通讯连不上,该PLC是别人曾经用过的里面还有程序是晶体管输出.电缆和设置都没有问题,接上另外一个226PLC(继电器输出)又能通讯上,设置是一样的就是搞不懂问题出在何处?不接任何输入信号时该226PLC开关拔到RUN时Q0.1指示灯亮,麻烦各位师傅们帮我分析分析问题的原因所在!非常感谢你们!!!

网友A:
两个通讯口都试过了?看来是坏了

网友B:
可能通讯口被PLC程序设置了

网友C:
可能是端口设置被改了
1、试试看不同的波特率看是否能连的上
2、226有两个端口,另一个端口可否联上?

网友C:
你用搜寻所有波特率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D:
先来软的——用CLEAR把程序清了,好了就是程序的问题。不发好的话就是端口问题了。
再查硬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回复!
"京流传: 引用 23:57:00
先来软的——用CLEAR把程序清了,好了就是程序的问题。不好的话就是端口问题了。
再查硬的 "
请问如果不能通讯,能用CLEAR把程序能清除掉吗?,如果能清除应该怎么样操作啊!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C:
硬的,拿把大榔头,嘿嘿嘿!搞定
拜托北京流传:
试试看去掉电池!或者换一块存储器!我也没试过,出问题别找我

网友C:
如果能清除应该怎么样操作啊?
如果能清除的话,倒不如上载看看有什么东东,说不准能发现PLMM!!he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