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9325伺服控制器

楼主(2006-11-02):
请教行家高手。我有一台伦茨9325伺服控制器是经过维修的,接假负载输出是正常的
,但只要装到机器上去就烧模块。烧保险。一般是什么问题。请教。谢谢!!!

网友A:
模块有问题

楼主:
模块是新的

网友A:
那只有驱动电路的问题,有技术问题可以同我联系0571-88820936,88829567,13958171658裘工

网友B:
驱动,模块能确定吗?伺服电机能确定没问题吗?我就修过一台93的,炸了3次.最后发现电机是维修过的!和伺服一起坏的.伺服控制器换到其它生产线上相同的地方就好了!但是这个维修过的电机用三菱的变频驱动就没问题!现场的时候也是启动就炸,带假负载一切OK!

楼主:
伺服电机能确定没问题,买了一个新伺服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可以帮你解决,有需要可以联系013575315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