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OPTO的程序中病毒了?

楼主(2006-11-02):
请问:如果电脑感染了病毒,病毒会不会感染OPTO22的程序文件,把这样的文件下载到控制器会怎样???
谢谢!!

网友A:
你用的电脑的CPU指令和我们控制器的CPU指令不一样,操作系统也不一样,一般没有什么强人可以把病毒的跨平台做得那么好.
要是有问题可以给成都办事处来电话,解决到底.

网友B(2007-08-20):
rwhuang说的对,你的方案不会感染OPTO控制器的,ZHANGCL说的不对,出问题是因为对OPTO控制器及相关硬件不了解造成的,主要是方案不严谨、不流畅造成的

网友C(2007-11-13):
现在做工业以态网的产品连接到办公网络WAN,都存在这样的安全问题。并不只是OPTO22的问题。OPTO22产品可以实现IP过滤,限制访问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