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个忙!

楼主(2006-11-02):
各位大虾,我们单位刚自己上的变压器,现在发现有一部分插座一插漏电保护器就跳闸,而以前拉的临时电就没发现有这个毛病!怎么能解决了望赐教!

网友A:
你讲的清楚点.

网友B:
检查零线的接线

楼主:
抱歉,我不是学电的,好象配电室的零线跟接地是用的一根线!

网友A:
零线穿过漏电保护器的零序互感器后就不能再和地线相接,要接的话就接在互感器前的零线上.

网友C:
1  有漏电现象  须排除
2  经过零序互感器之后不能再用接零保护  不然会失去保护作用
   出现漏电不跳漏电保护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