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荐运动控制卡,与三菱j3 mr40A配套

楼主(2006-11-02):
电机是 HF-MP43 驱动器是MR-J340A
想选个运动控制卡,用脉冲串的方式进行位置控制。(如果同时有模拟电压来控制速度的功能更好)
运行情况: 200毫秒按照预定角度位置曲线非匀速转过45度角,电机转速不会超过80r/min。
每毫秒发大约100到200个脉冲
由于曲线每次都不同,所以最好能够方便地将角度曲线转换成脉冲命令,就是能够自动生成控制命令,而不是我一步一步手动指定每一毫秒应该如何分配脉冲。

不知道研华、凌华、固高等产品是否能满足要求?或者有更适合的选择?
最好在南京有办事处的牌子

楼主:
只控制一个轴即可

网友A:
你找南京工业大学运动控制研究所的舒志兵老师.他的研究生可以帮你搞定.他那里有我们的产品,做你的应用非常方便.
我们的MC302X做你的应用非常方便.估计你有要运动的轨迹公式.把公式一套,就可直接解决问题.MC302既可以发脉冲也可以发模拟量来控制伺服.
以下是一个单轴电子凸轮执行程序.以下的正旋曲线只是一个例子.你可以用任何三角函数,高阶多项式,乘方,开方写任意曲线,电子凸轮函数CAM都会发给伺服驱动器脉冲或电压自动为你执行.也欢迎你来上海交流(trio.gkzhan.com)

FOR i=0 TO 3600
TABLE(i,4000*SIN((i*PI/1800)))
NEXT i
loop:
CAM(0,3600,1,1)
GOTO loop

楼主:
我的轨迹公式是几个微分方程组
如果通过角度—时间的数据表可以么

网友A:
没问题.你微分方程应该能够离散化吧?基本上你可把算法写到数组里.用MC302X可以把16000个浮点数写入数据区来直接调用(全部或分段).我们CAM里的最后一项与时间相关,倒数第二项与运动幅度相关,都可以是动态变量.欢迎来电详细讨论021-58797659

楼主:
这卡是不是很贵啊,英国的
前天问了个blodor的卡,9800,比伺服电机贵多了
有便宜点的么

网友A:
我们的MC302X性价比很好,是独立式运动控制器.价格你会满意的.MC302X可以和很便宜的触摸屏直接通讯.关键是我们能为你快速有效的解决问题.有兴趣就请和我们联系吧.

网友B:
前天问了个blodor的卡,9800
它是6轴卡,你只用一个轴,当然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