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HMI控制两个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11-02):
我用HMI是PWS6A00T-P,用一个触摸屏来控制两个PLC,进入主画面的时候,每个端口的通讯都是正常的,但一转换画面,就会出现通讯问题,进入控制哪个plc的画面,它所属的通讯端口就出现通讯问题,并且一转到主画面,其通讯信息就正常了!!

网友A:
先试一个,在试二个

网友B:
还是用昆仑通态的,多挂几个也不错的。

网友C:
何苦这样啊,两台PLC通讯,连一个PLC就OK了

网友D:
这个是通讯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E:
用HMI与2台PLC相连有2种方式:1。HMI同一个COM口连2台PLC;2。HMI的2个COM各连1台PLC。
那么1中,2台PLC的通讯协议与HMI都必须一致。
2中,2台PLC通讯协议可不一样,但和HMI必须一致。

网友F:
转换界面后,重新设置串口参数。

网友D:
如果主画面中没有和PLC交换资料的元件,是不会报警的,
可以试着把通讯速率调到最低看看。或适当做一下延时。

网友G:
如果你的主画面上没有使用到PLC的地址,而且状态区和控制区内也没有填PLC的地址,那进入主画面时人机是不与PLC的通讯的.请问你是用6A00T-P与哪两种PLC通讯?程序中是否需要交换两个PLC的数据?

网友H:
你把232转成485不就可以了

楼主:
与S7200,主画面也和PLC通讯的,但是两个PLC之间不通讯!!

网友I(2006-12-11):
HMI的设置有问题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是通过PLC连网的,触摸屏可以控制几个PLC。

网友J:
可以做的,因该没问题!

网友K:
485联网,控制好几个没问题

网友L(2007-01-13):
HMI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M:
我们的产品可以很好地支持多个PLC驱动,还可以支持同一个串口挂接不同的PLC设备

可以访问网站:www.we-co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