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MCGS和S7-200PLC的串行通讯

楼主(2006-11-02):
(无正文)

楼主:
我要用MCGS在触摸屏上用组态几个按钮来分别表示接入PLC的启动和停止等按钮。现在PLC的住程序已经完成,但是在组态时碰到了几个问题,就是不知道MCGS中“通用串口父设备”和“西门子_S7200PPI”的设置。特别是“西门子_S7200PPI”中的“内部属性”不知道怎么设置,以及通道的选择和设置!是选“I寄存器”还是“V”寄存器”,如果是“V寄存器”的话,那么PLC是如何将按下的按钮与主程序中输入积存器对应的呢?MCGS中又需要组态那些项呢?下面是组态中的图片,不知道能看得见!那位高手指点一二!急盼回复!在此谢谢了!

楼主:
[b]怎么没人回啊。我很需要你们的指点!!

楼主:
就是这里了!

网友A(2009-05-21):
修改step7中的程序 在使用I寄存器的地方加入M寄存器。使M寄存器能取代相关I寄存器的功能,然后在组态软件中不用I寄存器,直接用M寄存器就可以完成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