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LENZE

楼主(2006-11-02):
大虾们,帮帮忙啊,我有台LENZE8212,上电就报OC2,拆了模块,不报了,量驱动电压都正常,换了模块试也没用,换了几个厚膜还是没结果,现在真的么想法了,

网友A:
LENZE,上电就报OC2,最为头痛,量驱动电压都正常,我司到今还有一台未修好

网友B:
8212IH厚膜你换了吗?

楼主:
换过了,好象没什么用,倒是把板子搞的有点坏了,郁闷啊

楼主:
我都想换芯片了,我碰到过2次OC2,都解决了,可是这次的故障点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C:
估计是陶瓷检测片坏了。

楼主:
陶瓷检测片是哪个??8211ZH??8212IH??8211AH??前2个我换过了,好象没用,请大虾们指点下

网友D(2007-09-21):
我这也有一台都郁闷死了

网友E:
是CPU上面的一只厚膜检测,我取消过可以用,不过少了保护。

网友D:
51pk 能不能在说详细些啊!是不是代lm224运放的啊 !谢谢了!

网友E:
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上面有好几个运放,不知是lm339还是lm224了

网友D:
  呵呵 还是不行啊? 都被它要弄疯了,换了厚模也不行,

网友E:
另外正负15v 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
LENZE,上电就报OC2这个故障早已解决,有多种多样原因,到时我总结一下,告诉大家,好吧

网友D:
都正常,电流互感器也没有输出,是不是还是电脑板的毛病啊。想把这个功能不要但还没找到在哪。改厚模电路也不用,

网友D:
 hzzhee  能不能块点啊!急啊!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D:
还有怎么调试,我的手册都是德文的,谢谢 ?

网友F(2008-02-27):
我有一台8212,开关电源厚膜和开关管坏,V相驱动电路上下桥坏,模块V相击穿,直流到开关电源线烧断,使U相上下桥驱动电路坏,修复驱动,换厚膜和开关管后送电,报OC2,请教各位大侠,哪里还可能有故障?

网友G:
有LENZE问题可以找我,zhangxiaotinglovesk@yahoo.cn qq:781363176

网友H:
检查正面有339比较器的陶瓷厚膜,背面hct323是否损坏

网友I(2008-12-12):
主板电容全部换掉就OK了

网友J:
工程余下EVF8215,有包装,价优,QQ348287252.

网友K:
不错,主题不错,就是内容不怎么好,回答的人不多。

网友L(2009-09-03):
我有一台8212的,来的时候充电电阻,开关管坏,更换后,上电还是没有显示,不知道还需要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