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丹佛斯变频器的维修问题

楼主(2006-11-02):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台丹佛斯5027变频器,上电后两个IGBT爆炸,整流桥烧坏,另一个IGBT击穿,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修复?

网友A:
没开机时就会炸吗?你没把你当时的情况说明白

楼主:
大家好;我把上次的问题说清楚一些,丹佛斯5027变频器开机后炸了两个IGBT,整流模块也烧了.另一个IGBT击穿,驱动板上的驱动电压在开机的时候是4.20伏左右,我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查到是哪里的问题,谁有高招?告诉我好吗 ?谢谢!

网友A:
驱动的开通电压是18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