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DOP通过宏与DVPPLC通讯

楼主(2006-11-02):
近来写了一个宏程序,目的是想通过DOP界面通过设置装置地址和功能码等,读取或者改变PLC内装置的状态或者数据。
当一次读取一笔数据时是正常的,可是当一次读取两笔或以上时,返回的数据在不停的跳动,当写数据时(只用了06),数据一直在跳,有点费解。可是又没有232转485模块,没有办法抓数据,希望有朋友能为我指点一下。图片贴在下面: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没有传上去

楼主:
有空的话在那边帮我试试吧

网友A:
刚试过,读两笔以上数据,显示乱跳的原因:你的GETCHARS指令中的数据长度小于PLC实际回的数据长度,这样,放不下的数据就会不断的去覆盖以前收到的数据,从而导致接收到的数据的错位.只要你的GETCHARS指令中的数据长度一直等于PLC实际回的数据长度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收到!
经验证,确实是这样,经过调整后,再也没有出现数据乱跳的现象。

楼主:
出现了新问题:
当我把读取的长度手动改得比较大(比实际读取的字节要长很多),读回来的数据应该会跳动的,可是也不见跳
还有,当数据在跳动的时候,手动把读取的数据改短一点(PUTCHARS里面读取=实际应该读取的字节)之后,数据还是跳的很厉害,大约过了30秒之后,数据就稳定了,这是怎么回事?通过$202可以看出在数据跳动的时间,CLOCK执行周期很快,因为$202变化的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