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企业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与抗干扰措施

楼主(2006-11-02):
 0 引言
      随着水泥生产设备和技术的不断发展,90年代以来新建的干法水泥生产线几乎全都采用了计算机技术。其中以中央集中控制系统和DCS集散控制系统为主。
     本公司1993年筹建700t/d新型干法生产线初期,对国内外应用现状认真分析后,兼顾公司受资金制约、无力承受引进成套系统软件的实际情况,考虑采用生产指导系统方式对回转窑工艺参数进行采集和实时监测。基于多媒体信息处理手段和专家系统的推理判断方法,向生产人员显示整个生产过程中信息的同时,以语音、图像、文字等多种表达形式,使操作者及时获取回转窑生产线上各关键部位的实时工况。并提出相应的生产操作方法,指导工人生产。这种将计算机的生产指导功能和操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的应用方式,可以克服常规操作中靠人工观察窑内工况,操作者凭经验进行操作控制等不足,使之达到统一操作方法、稳定热工制度,进而稳产、高产的目的。同时又可避免大部分自动控制厂家常遇到的因检测元件失准、执行机构故障以及计算机判断失误等因素造成的误操作。
 1 系统简介
     本公司方案为“数据采集—监测管理—生产指导”三级计算机组成的分布式系统。下位机选用STD工控机和BITBUS网络系统。其电气接口采用平衡传送的RS-485标准,传输介质为双绞线。中位机和上位机选用INTEL工业PC。投运三年来,系统工作正常。能在多媒体计算机支持下,对由普通工业摄象机获取的窑内物料烧成反应等信息,通过图象处理技术,模拟人工观察看火方法,得到诸如烧成带温度分布等表征窑内工况的特征量。综合水泥回转窑常规工艺参数、经验数据、工人和专家操作经验以及实时采集的过程信号,建立起实时专家系统。能通过图文、声音等媒体显示窑内工况,并及时提出生产指导建议。BITBUS网络与IPC工控机组成的生产过程监测系统,具有抗干扰性能好、多级计算机间通信能力强等优点。并解决了生产过程中大量信息的采集、处理、存贮、传送、显示、报警等问题。成为一套投资省、故障少、使用方便、实用性强的计算机数据检测处理和生产指导系统,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根据生产线各监测点实际分布情况,我们将三套数据采集器分别布置在工艺参数监测点相对集中的窑尾、煤磨和窑头控制室内,组成三个各自独立的从站。每个从站处理数据能力为32路,总数据处理量可达128路。
      由于受传统操作方法影响,生产工人长期以来习惯于观察仪表盘进行操作。因而在系统设计初期,要求生产线上各重要的温度、压力、流量、转速、负荷等参数监测都置有单独的仪表显示。来自传感元件、变送器的信号必须先进入数显仪表后再接至下位机进行数据采集。仪表盘仅显示瞬间示值,计算机屏幕除有定时刷新、自动翻页、巡检显示工艺参数等功能外,还贮有储存量高达数月的原始数据,便于生产管理者和操作人员随时分析窑况,查找各种参数的动态变化趋势,并为不断修正生产指导系统软件和检验操作方法提供依据。鉴于计算机与显示仪表合用一套传感变送元件,同时各检测点到数据采集下位机及中、下位机之间距离较远,容易导致生产现场的各种电磁干扰对系统运行可靠性构成威胁。
 2 抗干扰措施
      微机系统的可靠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系统的抗干扰性能是其重要指标之一。习惯上我们把对电测系统或仪器的测量结果起影响作用的各种外部或内部的无用信号称为干扰。干扰的影响,轻则降低信号的质量,重则破坏电路的正常功能,造成逻辑关系混乱,控制失灵。理论和实践证明,产生电磁干扰必须满足干扰源、传输途径和对干扰敏感的接收电路三者同时存在的条件。如果三者中有任意一个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干扰也就不复条件,因而抑制或消除干扰的措施就是设法破坏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干扰生成的基本条件。通常采取的方法不外乎抑制噪声源,直接消除干扰产生的原因;切断电磁干扰的传递途径,消除干扰源与受扰设备之间的干扰耦合;加强受扰设备抵抗电磁干扰的能力,降低其对干扰的敏感度。
      提高设备的抗干扰能力必须从设计阶段开始,并贯穿在制作、调试和运行维护的全过程中。在系统设计与实验室研究阶段,我们曾对三级计算机系统的构成、BITBUS网络的联接以及彼此之间的通信进行了反复论证与实验。除试图研制一套有通用性并适用于生产过程监测和数据处理的软硬件外,对现场设备的抗干扰措施也作了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制定了尽可能完善的方案。
 2.1 合理选用系统底板,降低机内噪声与干扰
      在STD工控机应用系统设计中,为加快研制开发速度,提高性能指标,增强可靠性,往往选用标准模板按“总体设计—模块选择—积木式组装—分调—总调—现场运行”的模式进行。
      STD总线底板(母板)的功能是把系统内各功能模板间的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互相连接,并通过底板上的电源线(面)为各功能模板提供系统电源。理论上要求尽可能降低总线底板阻抗,使高频脉冲信号通过时不致产生失真。底板总线上信号的任何失真都被视为噪声干扰。
     本系统选用高性能的四层STD总线底板,这种新型底板将中间两层印刷电路面分别用作大面积的电源面和地线面。同时底板上各信号线之间也用地线进行隔离以降低线间分布电容引起的串扰。并且采用多点与内层地线面相连接的技术。同时主板上需用电源的总线插座都可以就近与电源面及地线面连接,从而缩短了连线长度并降低了阻抗及电压降。该主板信号线的特征阻抗值已与总线驱动器的输出阻抗值相接近,使后者能向信号线提供更为充裕的信号驱动功率。
 2.2 正确配置机内、外电源,消除来自电源的干扰
      微机系统中危害最严重的干扰来源于电源。为了防止从电源系统引入干扰,通常采用交流稳压器提高系统的稳定性;用隔离变压器来消除主、次级间的寄生耦合干扰,提高其抗共模抑制比能力;在电源入口端接低通滤波器或双T型滤波器以消除工频干扰等多种措施。
   我们在数据采集器机内选用工业级高可靠抗干扰稳压电源,工频交流电经过变压、整流、滤波、稳压后得到系统所需的各档电压。并通过增加滤波级数、加大滤波电容等方式消除来自电网的传导噪声和因滤波不佳引起的纹波噪声,具有稳压精度高、抗干扰性能强等特点。并有较高的共模抑制比及串模抑制比,能在较宽频率范围抑制干扰。
 2.3 采取光电隔离措施,消除由过程通道窜入的电磁干扰
      过程通道包括前向通道、后向通道与主机或主机相互间进行信息传输的途径。系统前向通道的任务是完成信号的拾取、调节和变换。由于前向通道靠近被测对象,而传感器输出的往往是弱小信号,因而系统中前向通道是干扰侵袭的主要渠道。
   抑制输入、输出接口窜入干扰的最有效措施是用隔离的方式切断其耦合通道。我们在前向通道中选用带光电耦合器件的A/D转换模板,出于光电耦合器以光为媒介进行信号传输,使其在电气上互不干扰。且具有信号单向传输、无触点、共模抑制比大、易与逻辑电路配合等特点,足以抑制数字系统对模拟信号特别是弱小信号状态下的干扰。当然这种措施仅解决了信号与大地间的隔离,对于一个有多路模拟信号输入的系统来说,模拟输入通道之间的高共模干扰所引起的影响还需要用增设电磁隔离放大器或线性光耦隔离电路等方式来解决。
 2.4 采用双绞线通信,消除由线间电磁感应引起的串扰
      过程通道包括前向通道、后向通道与主机或主机相互间进行信息传输的途径。系统前向通道的任务是抵消干扰源在信号回路上产生的磁通密度,或将导线靠近接地线布置也是常用的方法。
      为了模拟生产现场电磁干扰环境和考验信号远距离输送的抗干扰性能,我们在实验室调试时有意识增大信号线长度,还在室内人为布置了一些干扰源进行电磁噪声干扰,力图为现场安装调试积累资料。
     在现场接线、静态调试阶段,数据采集系统及计算机数据处理过程正常。但当回转窑系统投料运行、联机统调时,发现尽管在系统设计阶段已对设备的抗干扰能力引起足够重视,并已消除了可能出现的大部分干扰。而水泥生产现场高温

网友A:
虽然暂时没接触到  但还是学学
谢谢 !

网友B:
我正好就是水泥行业的电气控制人员
还是很有帮助的,谢谢!!!

网友C:
文中提到的方法确实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