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PROFIBUS-DP电缆问题

楼主(2006-11-02):
我现在做的一个系统,需要用DP总线连接20多台电机控制器,第三方设备安装时,使用的普通屏蔽电缆,我担心通讯到时候会有问题,谁能详细的论述一下PROFIBUS-DP电缆和普通电缆的差异.我意向是更换PROFIBUS-DP电缆?

网友A:
你的想法是对的,换吧。如果电缆长度大于100米,很有可能出现通信不上。那就麻烦了。

楼主:
明天要和对方谈,我想拿一个详细的论据和他们说,能赐教啊

网友B:
建议你还是采用好的PROFIBUS-DP电缆,不知道你的电机控制器是不是采用变频器,变频器谐波信号很大,更需要好的电缆,不知你的网速是多少,若超过几兆,抗干抗方面更要强

网友C:
PROFIBUS-DP电缆也不贵啊,为何要用普通电缆啊

楼主:
距离不长,没有变频,就数量比较多,两条CP342-5上各挂20多台电机控制器.我想肯定会要影响速度的,抗干扰也不一定可靠.从没有用过非PROFIBUS-DP电缆做过,没有底

网友D:
最好不要,因为我前不久刚做了个方案,因为购买的DP米数不够,做到7个站的时候没线了,又急着测试,于是找了条屏蔽双绞线,结果折腾了几个小时,其他站都连上了,唯独最后一个。。!差到半死。结果换了条DP电缆就好了。

网友D:
PROFIBUS-DP总线电缆一般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这有助于改善电磁兼容性,导线的特性阻抗一般为100~165 Ω,截面积>0.22 mm2。EN50170标准推荐了两种类型的电缆。类型A:特性阻抗130~165 Ω,截面积>0.34 mm2。类型B:特性阻抗为100~130 Ω,截面积>0.22 mm2。在类型A时,总线终端电阻Ru=390 Ω,Rd=390 Ω,Rt=220 Ω,在类型B时,总线终端电阻Ru=390 Ω,Rd=390 Ω,Rt=150 Ω。

网友D:
Profibus-DP电缆的特性阻抗必须达到150欧姆、分布电容不大于30pF/m外,其它要求和RS485电缆差不多

网友D:
西门子网站搜到的电缆参数
PROFIBUS网络电缆的总的规范
通用特性 规 范
类型 屏蔽双绞线
导体截面积 24 AWG(0.22 mm2)或更粗
电缆电容 < 60 pF/m
阻抗 100Ω ~ 120 Ω

网友E(2009-12-07):
学习了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