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不刷新,咋办????

楼主(2006-11-02):
    我单位有一台TP170A触摸屏与313CPLC进行连接,前两天发现触摸屏上的一个数据只有当画面切换的时候才会更新(一样的数据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好的)。我们已经在计算机上进行了监控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怀疑是触摸屏的问题,但是更换后问题依然存在(程序没有更换)。我不知道TP170的程序是否有问题,因为我无法打开。请各位高手赐教,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此数值被定义成输入型的了,你试试看触摸后有没有输入窗口!

楼主:
触摸屏上总共有两个通讯口,一个是与PLC的通讯,一个是上传、下载程序的通讯口。此数据为变频器上过来的模拟信号。

网友B:
检查一下你设定的该数据域的相关属性,应该是设定引起的,和其他无关。最简单的办法是比较这两个数据域的相关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