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帮个忙

楼主(2006-11-02):
我们领导最近给了个任务,让我们车间把全厂的电缆平面位置图这个月给画出来,我们主任就把任务交给我了,大家给想想办法,怎么才能确定地埋电缆的位置,急啊!

网友A:
找个土建图啊,上面都有的哈

楼主:
有些电缆是后埋的,土建图上根本就没有.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如何能完成你这项任务,八成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我们这里建了二十年了,电缆埋的乱七八糟,五成停电维修是靠蒙的!如果你有好方法请赐教与我!

网友C:
可以找埋电缆的师父咨询或找当时的施公队

楼主:
电缆是我们自己埋的,只不过时间长了,不记的了.

网友D:
那就慢慢记咯

网友E:
其实也不难,从变压器开始,从主线到付线,从主控柜到从控柜。一个一个查,一天查三条线,一个月下来也100条,你们厂没有100条吧

网友F:
挖地三尺

网友G:
挖起来重埋。

楼主:
通讯网:我们没100条也差不多,一天查3条,我今天下午一条也没查完,我已经开始挖地三尺了.

网友H:
先加工资了再说.

网友I:
不懂,清高手发表意见

网友J:
弄个金属探测仪,千八块钱也比你挖地三尺了好点,仅供参考

网友K:
没有懒的好方法

网友E:
真够笨的,一般电缆不会随便拉,会沿着道路等,看看起点,看看终点。

楼主:
TO :通讯网
    我是很笨,我想问问你那家单位在筹建施工当中是先铺电缆还是先修路,再就是那家单位在安装过程当中没有变动,能和图纸真正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