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车的绕线式电机

楼主(2006-11-02):
35t天车主钩速度慢是什么原因?电阻应该都切掉了,因为切电阻的接触器都吸合了。还有绕线电机什么时候的力量大,书上讲串入电阻,启动转矩大,为何切掉电阻才能够正常运行?请教大家!!!!

网友A:
串电阻转矩大呀.你说的可能电阻配的不合适.不过这样对天车好呀.
全电阻启动力量大呀.

网友B:
   相对于直接启动,转子串电阻启动力矩大.串电阻启动转矩大于额定转矩,但是速度慢.检查一下电阻箱,看是否有断线.再一个检查,电机滑环接线是否松动.

网友C:
同意高兴学习观点;补充一下,量一下滑环至电阻导线通断,看看接触器接点有没有全部接通.

网友D:
查一下定子电流与平时是否一致,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转子部分的故障居多,转子开路时,转矩下降,且震动大。

楼主:
谢谢各位,我确实没考虑到电机二次滑环。我再查一下电机。谢谢!!!!

网友E:
有可能电机断线缺相曾经遇到过的查一下滑线说不定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