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plicity 如何获得 OPC SERVER 数据?

楼主(2006-11-03):
我下载了ICS 的siemens OPC server S7A。要和CIMPLICITY通讯。谁知道在cimplicity里面address 如何配置呀。我已经连上了OPC SERVER。但总是报地址设定错误。如下:
“Point: BBB[DB100.0] rejected - 0xc0040008!”

网友A:
只能参考你的opc server关于SIEMENS的地址帮助!!!

一般来说,OPC SERVER 可能都收费的!

具体联系我!

QQ:717701463
EMIAL:PEMEVERSARO1@163.COM

楼主:
多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客户端不收费阿

网友C(2013-05-06):
引用 楼主:
多谢!已经解决了。

你好,我也是这种情况,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