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买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6-11-03):
各位网友好:
我公司最近刚刚上了一条生产线,需要一批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
可是我苦苦收索,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温度传感器,不知道用那种传感器比较好,
请求各位虾哥给出出策.谢谢
非接触式传感器要求:
测温范围:0-300度
精度:0.1度
最好是国产的吧 便宜
还需要与传感器相配套的显示仪
联系方式:焦作市诚和技术测控研究所
地址:焦作市太行西路上白作小学南临
电话:0391-2314260
手机:13782886862
联系人:罗先生

网友A:
搜本版‘红外测温’

网友B:
 供应RTS-100[/b]小型旋转温度变送器,欢迎新老用户咨询洽谈。
RTS-100[/b]产品说明:
一、 特点
1、高精度检测和控制:
不管电缆长度,转动速度及环境温度等如何变化,都非常稳定的检测和测量转子温度。
2、使用寿命长,免维护:
(1)转子和定子无机械接触,无电刷这样的磨损部件;
(2)部件模制,装置可用于含有润滑剂等的空气中。
3、操作简便:
(1)装置使用数字控制器,可进行简单高精度温度设定;
(2)系统有报警和连锁功能。
4、完全的兼容性:
(1)元件具有完全的兼容性;
(2)更换简单,方便,在无工具的情况下可由任何人更换。
5、可实现数据通讯:
(1)通过选择单个单元,组成所有的单元,可远程温度设定;
(2)通过与主机连接,可容易的对先进的生产系统(象CIM)进行组态。
6、高性价比:
(1)本产品性能完全达到进口同类产品技术指标,产品的部分性能已超过进口同类产品。
(2)价格远低于进口同类产品。
二、 技术说明
A、    测温电阻: JIS(C1604)Pt100,B级,2线
B、    测温范围: 0-300℃
C、最大转动速度: 10000rpm(转/分)
D、    工作温度: 0-65℃
E、        精度: ±0.5℃
联系电话:15952592786 程先生

网友C:
可是精度没有那么高。 ONLY 0.25%.

网友D:
非接触式测温用红外测温仪比较好

网友E(2006-12-17):
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且防爆.低电压.温度仪

网友F:
主要是精度太高不好找,我要找1100度内误差0.5度的,不知道谁有

网友G(2007-01-29):
把高精量限制在小范围内,可能好找一点。300度范围,0.1度,估计价格承受不起。

网友F:
非接触式的一般的精度都不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