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台达PLC与触摸频的485接线

楼主(2006-11-03):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我用台达ES系列的PLC与DOP系列的触摸频连接,用485口该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台达PLC的COM2用485+、485-,PLC的左上角有“+”、“-”的标注的。DOP也有的。你如果要的话我给你做一个:红接+,蓝接-就可以了。我就生产多种PLC、HMI电缆及编程线。